创维E900-S非高安3798MV100芯片第三方优化刷机卡刷固件分享

楼主(2020-11-19):
创维E900-S非高安3798MV100芯片第三方优化刷机卡刷固件分享
固件介绍: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创维E900-S非高安3798MV100芯片。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刷机教程:
1、准备好一个品牌8G大小的刷机U盘,U盘必须是没有做过任何操作系统启动盘功能的单一分区FAT32格式的U盘;
2、根据闪存类型容量,复制配套4个文件,bootargs.bin、fastboot.bin、recovery.img、update.zip刷机包 复制到
U盘根目录下,  U盘接到盒子靠网口的 USB接口上 在盒子关机状态下,接好电视机或是显示器,
然后U盘插入盒子USB接口,用镊子短接主芯片1、2引脚后,按盒子开关键通电;
3、耐心等待刷机完成

固件下载地址:
提取码:rio3

刷机成功截图:

网友:
支持一下这个,下次闲置的试试

网友:
支持一下这个,下次闲置

网友(2021-11-23):
谢谢分享,我准备下一个来试试刷机

网友A:
我已经安装的是160M左右的那个包 不知道你这个包有多大??我那个包只有桌面其它什么都没有内置

网友B(2022-05-24):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安装的是160M左右的那个包 不知道你这个包有多大??我那个包只有桌面其它什么都没有内置 ...

求你的包用,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求你的包用,谢谢

刷过遥控不能用,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刷过遥控不能用了,怎么解决呀

网友:
开机画面停在  超清境界

网友(2023-09-28):
引用 网友B:
刷过遥控不能用,怎么解决的?

试试手机APP,遥控**啥的,找到适配的遥控器,然后网上买个遥控器,另你刷好后盒子的USB口是不是没反应了?

网友:
VT-E03M的刷机包有吗?

网友:
刷了后始终在启动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