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各位坛友,哪里有小飞1/4转电钻夹头的?

楼主(2020-11-19):
看了某宝某多上的转接头,基本上都是大飞或是中飞口的,想找个小飞口(6.3mm)转电钻夹头的,买过的或是知道的赏个链接。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475&_u=j45cdombfee
是这个吗?

网友B:
1/4的四方头转夹头?那估计没有,需求太少不好搜,也不排除有少量成品

网友C:
找卖电动扳手的买,很多的。其实是两件拼起来的

网友D:
买过小飞转1/4寸六角,也就是转批头,六角柄钻头也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475&_u=j45cdombfee
是这个吗?

不是六角柄,是6.35mm的方口,小飞扳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的四方头转夹头?那估计没有,需求太少不好搜,也不排除有少量成品

搜了很多,大都是大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卖电动扳手的买,很多的。其实是两件拼起来的

很多的是大飞,中飞少些,小飞都说没有。

网友:
1/2吋四方孔转接头之所以多,是因为1/2吋方头的电板手非常普遍,两者可以配合起来变通使用,满足临时应急使用电钻的需求。而1/4吋方孔转接头几乎没有市场,有什么电动工具会标配1/4吋四方头输出?
非用不可的话也不难,买个小飞上用的9mm内六角套筒(10mm套筒会很松旷,只能焊接)、找一段M10螺丝,将其一端磨成外六角后敲入套筒(嫌不牢固的话还可以焊接)、另一端旋入M10螺纹的钻夹头就结了。当然如果选用的是其他规格螺纹的钻夹头的话,那就选择相应规格的套筒和螺丝来进行加工。另类需求就需要另类思路,我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小飞转1/4寸六角,也就是转批头,六角柄钻头也挺多的

小飞转六角也没找着

网友E:
弄个小飞转中飞的转接头不就行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583739049527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飞转六角也没找着

关键字"小飞转接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小飞转中飞的转接头不就行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0.242d3ea0WuJKeB& ...

找不到的话,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字"小飞转接批头"

多谢了。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