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万利达电热水壶,看来可以做个调温加热台!

楼主(2020-11-19):
拆万利达电热水壶,看来可以做个调温加热台!

这个底座带开关,带指示灯

中间是温控

玻璃炸了 ,只能拆底座了

测试发热盘 ,还是好的。

得到这样一个平平的加热底座。

加个可控硅调压电路,可以控温拆灯珠。
看来可以当加热盘了。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可以做个拆焊台

网友:
那种成品,260度的,才10块钱不到

网友A:
800W的拆焊台,功率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
这帖子发了一半,可控硅调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W的拆焊台,功率是不是大了点?

110伏接进去,容易控制

网友:
电水壶1200瓦的多,功率有点大了。

网友:
这个不错,加上温控电路又能暖咖啡,又能拆灯珠,还能铁板烤肉

网友B:
买个2千瓦220伏可控硅调温模块,从最低空占比慢慢调高,如果有异味耐热不够需谨慎。类似楼主我有个美的电热壶,只是开水保护开关双金属片烧断无法接通,可惜的是全不锈钢款焊接在一起难切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2千瓦220伏可控硅调温模块,从最低空占比慢慢调高,如果有异味耐热不够需谨慎。类似楼主我有个美的电热 ...

切不开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角磨机!
再厚一倍也给你切开

网友:
用热熔机改过一个加热台,结果还是PTC加热板最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