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USP国际电工86型钢化玻璃LED开关面板

楼主(2020-11-19):
网上看着挺好看的,但是有点想不明白这个“微动”是怎么回事,就买一个会来拆的看看。

网络图:

实物正面图:

挨着看吧:

拆开后:

这个是核心

弹簧触电是给外圈LED供电的

传说中的微动:里面没有继续拆,但是想得到应该是类似于 自动笔 的那种上下结构

LED背面:

LED:

手感一般,跟按自动笔行程差不多,但是要稍微劲大一点。

圆圈是塑料的,要是也是玻璃,估计会比较好点。

网友:
自动笔其实是铅笔的一种,省去买转笔器,只是我九几年语文课不让用,按动圆珠笔步进双棘轮装置更准确一些,按进去出来笔头,手电反向开关按出来反而接触,按进去断开,极少数手电用正向开关,结构比反向开关复杂点,多一层副弹簧,按下去带动副弹簧压缩触点接触上。

网友:
不如普通开关耐用啊。

网友:
据说只要是铁框的开关插座都不是啥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