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有人用ORP仪器的吗?这个探头能用万用表直接测试电压吗?

楼主(2020-11-19):
有人用ORP仪器的吗?这个探头能用万用表直接测试电压吗?
探头相当于原电池,纯水大概200mv

网友A:
ORP计也称氧化还原电位在线分析仪(Oxidation-ReductionPotential),是一种广泛用于工业和实验的仪器仪表。

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P计也称氧化还原电位在线分析仪(Oxidation-ReductionPotential),是一种广泛用于工业和实验的仪器仪表 ...

我试了一下,初始电压正常,但迅速降低至50mv左右,是万用表内阻太小?不可能吧,网上有人说可以直接接毫伏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初始电压正常,但迅速降低至50mv左右,是万用表内阻太小?不可能吧,网上有人说可以直接接毫 ...

如果知道计算公式,应该可以得出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计算公式,应该可以得出结果了。

如果探头正常可以通过测试标准溶液得到正确数据,我担心买到廉价货探头产生的电压不足,所以万用表数值迅速降低。

网友A:
楼主搞养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养殖吗?

鱼缸而已,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鱼缸而已,哈哈

我养观背青鳉。

我不考虑各种指标,只要有水草混长,水质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初始电压正常,但迅速降低至50mv左右,是万用表内阻太小?不可能吧,网上有人说可以直接接毫 ...

不是所有万用表dcmv档都是高阻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万用表dcmv档都是高阻输入的

这倒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养观背青鳉。

我不考虑各种指标,只要有水草混长,水质差不到哪里去。 ...

草缸没问题的,水质差不到哪里去,珊瑚缸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