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20-11-19):
有个问题想请教,程序写入固态盘后想防拷贝,该如何整?

楼主:
对了,还有如何防止拆卸以后拿去复制?

网友A:
在系统下防拷备,可以给文件夹加密。

防止硬盘被拆卸后窃取数据,可以使用bitlocker给硬盘加密。

网友B:
以前见过用u盘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下防拷备,可以给文件夹加密。

防止硬盘被拆卸后窃取数据,可以使用bitlocker给硬盘加密。 ...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好像是软件加密的,
有没有硬件拆卸后防拷贝,相当于自毁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见过用u盘锁的。

这个是常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好像是软件加密的,
有没有硬件拆卸后防拷贝,相当于自毁模式的? ...

自毁模式?除了在科幻片里,现实中没见过到此类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