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二年之后 U盘数据部分丢了

楼主(2020-11-19):
用emmc 做得64g U盘,我记得差不多存满了。现在还有一半的空间,上次我也提到提到U盘作为储存数据的问题。今天我用数据恢复软件,竟然把一份东西能找出来。请问这是什么原理。现在我不敢装其他东西,怕一些东西把它覆盖的。

网友A:
漏电严重。这种是电荷记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严重。这种是电荷记录的。

怎么测试其漏电

网友B:
断电情况下:
机械硬盘也有寿命只是比较长,只要磁道不被外界强磁影响就行了!录像带也是磁化的!
光盘,黑胶盘是物理的,这类存档记录面不划花,在一定温度湿度寿命最长!

定期插电。
固态硬盘之类的不长用,定期插下电用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漏电严重。这种是电荷记录的。

打火机拆出来那个叫什么来着?看坛子里几个帖子都说有神奇的效果,扒一叭就充上了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测试其漏电

这个,只能测试储存单元的数据保存时间的长短推算出来的,没办法直接测量。正常情况下,这些数据能保存10年以上。超过时间,要重新写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火机拆出来那个叫什么来着?看坛子里几个帖子都说有神奇的效果,扒一叭就充上了电 ...

这个是破坏性操作,目的是人为因素把储存单元损坏,在保修期内免费更换。

网友:
u盘里存储的照片,有几张只显示上半部分了,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情况下:
机械硬盘也有寿命只是比较长,只要磁道不被外界强磁影响就行了!录像带也是磁化的!
光 ...

光盘反光层很快就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情况下:
机械硬盘也有寿命只是比较长,只要磁道不被外界强磁影响就行了!录像带也是磁化的!
光 ...

学习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测试储存单元的数据保存时间的长短推算出来的,没办法直接测量。正常情况下,这些数据能保存10 ...

以前的相机卡,容量小。好像没遇到跑数据,反而现在单位体积容量大,反而更容易丢数据。

网友D:
以前4G、8G的老U盘,数据5-6年了没丢过,正常读出,后来16G-64G大容量的也没遇到过丢数据,因为手头清一色MLC,没有TLC、Q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4G、8G的老U盘,数据5-6年了没丢过,正常读出,后来16G-64G大容量的也没遇到过丢数据,因为手头清一色M ...

丢不丢数据主要看断电时间和存储温度,时间长了温度高了就没有不掉的。定时通电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4G、8G的老U盘,数据5-6年了没丢过,正常读出,后来16G-64G大容量的也没遇到过丢数据,因为手头清一色M ...

当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MLC和SLC就会暴涨拉开差距,因为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