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收来功率管子的fgh60n60,请大神辨真伪

楼主(2020-11-19):
封装带有细腻磨砂感的,字是印字,没有凹凸感?
是山货还是什么,求大神解惑?

网友:
单纯看,很难看出。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砸开一个看看,或者上大电流考一下。

网友:
在某宝上非镜面的IGBT真不敢用。

网友:
砸一个,反正不花钱

网友A:
之前见过一个大管里面套小管的irf460,据说是在某宝“讯华微电子”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见过一个大管里面套小管的irf460,据说是在某宝“讯华微电子”买的:
...

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见过一个大管里面套小管的irf460,据说是在某宝“讯华微电子”买的:
...

这个有点6,都不敢在马家买这类管子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只有锤子侍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见过一个大管里面套小管的irf460,据说是在某宝“讯华微电子”买的:
...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这样的套娃管子

网友:
我是测导通电阻,看看是不是和手册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