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刺破这个放放气会不会爆炸?

楼主(2020-11-19):
怕怕不知道吃破以后还能用不了。

网友:
爆炸倒不至于,但是有可能会燃烧

网友:
放心吧!你看勒那么紧应该没事吧!

网友:
我经常干,剪个小洞只会放出臭气,用锤子砸一下就会冒热气冒火

网友:
不会爆炸,可以继续使用,只是寿命和容量说不好

网友:
实践出真理

网友:
只刺破表皮没事,不过容量会降低很多

网友:
放完电就不会了

网友A:
买把尖嘴钳,一小盒大头针,把尖的地方固定尖嘴钳露出半毫米,迅速刺入赶紧离开等待几分钟,没事后放气用胶水封死,我的是因为N4s不可更换电池手机,实在没有副厂兼容电池才弄漏微孔放气,没有电池手机有检测无法开机,有配件的话尽量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把尖嘴钳,一小盒大头针,把尖的地方固定尖嘴钳露出半毫米,迅速刺入赶紧离开等待几分钟,没事后放气用胶 ...

这么复杂啊

网友:
都这样了,直接扔了

网友:
气体特不闻而已,搞过几个鼓包的,没见冒火过

网友:
刺吧。电池小,能量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