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捡来了NOBLE 80000万用表

楼主(2020-11-19):
表会少笔画,拆了用酒精洗试下,没用,没有搞好,还好也没把表搞坏,我也搞不好,不折腾它了。

网友:
这个表子不错。

网友A:
屏幕顶部好像有点漏液了,可能是屏幕本身的问题

网友:
可惜修不好了,板子做工无可挑剔了

网友:
屏幕坏了,想法找个换,这主板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顶部好像有点漏液了,可能是屏幕本身的问题

换个屏幕还能用

网友:
我也觉得板子不错。某宝上好像有屏幕卖的。

网友B:
可以考虑给温力口折腾着玩,他居然把坏了的nb6000表给折腾好了

网友:
液晶屏有故障。

网友:
好复杂。值得再玩。有断线么?过孔

网友:
你这个螺丝刀是世达的还是威威的?

网友:
看芯片那么多感觉挺厚道 比牛屎中看多了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个它小弟,牛屎芯的

网友:
看着眼馋,我现在是一穷二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个它小弟,牛屎芯的

真的呢,这表叫啥牌子我也不知道啊,还有这表有背光功能沒?你的这块表有哦。

网友:
求到付赠送,最近缺婊子玩

网友:
换个屏幕,然后挂咸鱼卖个高价

网友:
这表感觉还不错,我有一个同牌子的,现在TB找不到这牌子了?

网友:
做工用料真不错,要是能配到屏幕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给温力口折腾着玩,他居然把坏了的nb6000表给折腾好了

楼主的是NB80000,多了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