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复印机上的无刷电机,求教如何让它转起来

楼主(2020-11-19):
求教大神们如何让它转起来,谢谢!

网友:
万能的某宝上 有类似电机的接线图
这个电机可能还需要pwm 信号才能转
就是555 tl494输出pwm的信号。

网友:
第二张图上的信息有用吗?安那个数据试试看吧

网友A:
转起来也用处不大。

用来当发电机好玩,只是好玩。

网友:
应该有5V电源组5V+,一线,24V+一线,GND一线,转向(CW/CCW)两线,转速PWM一线,Hold或者状态检测一线,是不是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起来也用处不大。

用来当发电机好玩,只是好玩。

我手头也有一两个nidec外转子直流拆机无刷电机,一个内转子无刷电机,也是不知道驱动定义,当发电机点亮LED玩了十几次,买无刷驱动板做电磨,外转子动平衡不行振动太大,可能是用在低速领域,只有一个内转子做电磨还行。

网友:
需要pwm驱动,搞转过一个,大同小异

网友:
加齿轮组,手摇发电。

网友:
无刷电机驱动比电机贵,没必要。

网友:
接低压交流电试试?不行的话就改成发电机吧

网友(2021-05-25):
看接口标识是时钟信号驱动,不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