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元钱买的led 5w灯泡今天爆了

楼主(2020-11-19):
1元钱买的led 5w灯泡今天爆了,做工简陋,连电容也没有,用了一周都没有,在房间墙上的开关面板有两个灯的开关,同时快速切换两个灯的时候爆的,关了大灯,立马开led灯,砰的一声led灯就爆了,墙上的开关面板同时快速开关两个灯的原因吗?应该是灯泡做工问题吧?

网友:
元件质量差,迟早要爆。

网友:
阻容结构都不是了,今天不爆明天又爆了

网友:
买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会给自己埋雷了。

网友A:
没想明白什么问题导致爆的,不过这肯定是整流桥短路,然后把铜箔爆了,为什么整流桥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什么问题导致爆的,不过这肯定是整流桥短路,然后把铜箔爆了,为什么整流桥会短路。。。。 ...

1元钱的产品难道会采用质量很好的电子元件吗?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

网友B:
我猜是电阻降压方案导致灯板温度过高,烫坏电线的绝缘皮导致短路,所以爆炸的

楼主:
虽然灯质量够差,那和我同一墙面板上两个灯之间快速一开一关,或同时开关,也会造成问题吗?

楼主:
两个灯之间切换太快,或同时开关,有联系吗?

网友:
电阻温度很高,所以会暴。

网友:
底线在一直在降低啊,,以前以为阻容是底线了,现在有更低的!

网友:
瞬时电压?电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电阻降压方案导致灯板温度过高,烫坏电线的绝缘皮导致短路,所以爆炸的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再不然就是击穿整流桥了直接220v交流短路

网友:
直接电阻限流?

网友:
1元钱也敢买,阻容虽然几毛钱成本,有没有考虑散热器,炸是肯定的

网友C:
可能那个灯用电大你切换冲击的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那个灯用电大你切换冲击的瞎猜的

大灯是老式的还带启辉器,用电多,切换时电流冲击,会干扰到其他电器

网友:
1.01元的,我还屯了几个

网友:
有原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