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个嫁接三档调光手电筒

楼主(2020-11-19):
制作的时候没想着发帖,看图就知道怎么弄的了

网友:
以为什么好点子呢,原来············有点丑

网友:
也能亮,也能用,就是太寒碜了。适合自己使用。我自己捣鼓了不少这种档次的。

网友A:
都是这么过来的,我改的第一个手电筒三年多了,不知道充的有没有五次电,一直都是老妈在用。样子丑的我都不好意思拍上来了,是用的迷你路由器WR700N的外壳加手电筒的头。。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比较好点的迷你手电,结果老妈还用不习惯,原因是圆咕噜的 不好放。。  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哈哈。。  没有WR700的外壳好放置,怎么放都不会乱滚。这两天抽空,重新给老妈做一个,还用WR700N的外壳做,到时候来交个作业,上个三个手电筒的全家福,你就能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么过来的,我改的第一个手电筒三年多了,不知道充的有没有五次电,一直都是老妈在用。样子丑的我都不 ...

我都不敢给我妈用这种改造和锂电的,全都是买全新铅酸的,

锂电的怕我妈一个不小心过充,爆掉,那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敢给我妈用这种改造和锂电的,全都是买全新铅酸的,

锂电的怕我妈一个不小心过充,爆掉,那就。。 ...

改锂电池,肯定少不了要用锂电池的充电管理模块,TP4054 TP4056,经常混迹论坛,这两个模块不陌生吧。有了这个,怎么会过充爆掉嘛,电池再加个保护板。另外给老人家用,尽量用DC插头或者type-c,可以盲插。 现在用手电的频率都比较低,电池容量弄大点,充一次电不知道要用多久了呢

网友:
diy乐在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池,肯定少不了要用锂电池的充电管理模块,TP4054 TP4056,经常混迹论坛,这两个模块不陌生吧。有了 ...

4056不少,也用了,但还是不敢给老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