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拆了个有趣的东西,sage s686abg+emmc

楼主(2020-11-19):
华澜微的鬼主控,也没找到工具,感觉是废了

写入感人,写入访问时间跟机械盘差不多,四颗emmc总共有三个日期

看pcb的引线不像是走nand而是走emmc接口的,不知道emmc能不能拆下来上1081:lol:

网友:
竟然会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A:
这上面的EMMC可以上1081
这个主控最多支持64 Lane eMMC,最大支持16TB
傻瓜式开卡,选好EMMC型号和容量 设置名字直接就能开

网友B:
这个是走emmc协议的。emmc拆了可以扩容电视盒,或者贴NS10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的EMMC可以上1081
这个主控最多支持64 Lane eMMC,最大支持16TB
傻瓜式开卡,选好EMMC型号和容量 设 ...

有傻瓜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走emmc协议的。emmc拆了可以扩容电视盒,或者贴NS1081

挺好,就是不知道速度怎么样,都掉速成这样了,我还没玩diy的时候买过一个1081+三星的U盘,结果写入掉成3m/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的EMMC可以上1081
这个主控最多支持64 Lane eMMC,最大支持16TB
傻瓜式开卡,选好EMMC型号和容量 设 ...

16t,真的假的,太恐怖了吧,这么小的主控支持多少ce,多指教

网友:
早期就有EMMC堆叠的SSD,容量不大,还有一种带TF卡槽的,总的来说没有浪费的颗粒,再旧再次再小的颗粒都有价值,看是被什么人利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的EMMC可以上1081
这个主控最多支持64 Lane eMMC,最大支持16TB
傻瓜式开卡,选好EMMC型号和容量 设 ...

同求工具啊  我也有这个固态 需要开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t,真的假的,太恐怖了吧,这么小的主控支持多少ce,多指教

emmc走的sdio,可以电源 时钟 cmd并联,每个emmc只需要4条data,这个主控好像是bga300多脚来着 具体脚位忘了,主控支持64 lane,已知最大支持单个256GB的emmc,量产工具里面也有16TB的容量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挺好,就是不知道速度怎么样,都掉速成这样了,我还没玩diy的时候买过一个1081+三星的U盘,结果写入掉成3 ...

换win10就行了,有些emmc比较老的不能自己trim,要透传一个trim指令就行了(据说),再就是emmc掉速一搬都是emmc有问题了,我做过很多三星EMMC NS1081+料号KLMCG4JENB-041B 的自己用,当中转盘用 没见有掉速,就是发热比较感人

楼主(2021-08-23):
引用 网友A:
换win10就行了,有些emmc比较老的不能自己trim,要透传一个trim指令就行了(据说),再就是emmc掉速一搬 ...

emmc+ns1081也能做trim?

网友(2021-10-10):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的EMMC可以上1081
这个主控最多支持64 Lane eMMC,最大支持16TB
傻瓜式开卡,选好EMMC型号和容量 设 ...

我收了这个板子,哪里有这个工具啊,求大神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求工具啊  我也有这个固态 需要开卡啊

老哥 找的工具了吗?我也好玩收了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