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廉价铅酸手电改电池+改灯珠,重新焕发生命活力

楼主(2020-11-19):
这手电是2017年3月份撸的,内置的铅酸电池已挂,灯珠也已烧毁,就看着这个样子还不错,打算重新改造,焕发生命力,使其有一颗动力强劲的芯。酒量的,外观还挺髦

充电插头

灯杯

灯珠中间有黑点,明显烧糊了

拿出神器,12合,十字批头一拧就开

肠子肚子都出来了,蓝色胶布我加的(为了安全)

电池~毫无生命迹象

中间那块阻容板子很精致,值得二次利用

板子特写

灯板特写

灯杯

灯杯侧面

灯板上两颗限流电阻,根据接入电阻的阻值控制亮度

手边几块锂电,体积太大~

动歪脑筋了~~~抽屉翻出2节2合1镍镉,800mah,比200mah的铅酸好很多

这哥们还健在着~

开肠破肚,要的是内芯

光不溜秋的两节电池展露头角

凑个三节电池(一节漏液严重舍弃)

玛拉胶带绝缘处理

三节分别串联,组成电池组

电压3.XX V,驱动LED灯珠没问题

比划一下体积,有希望放下来

尽可能清除塑料壳里的障碍物(固定塑料柱),保证电池顺利放下

不考虑高度的话,可完美放入电池

通过优化电池角度,使电池放入后上盖能够顺利闭合

电池正负极接上去,替换原来的铅酸,并做好绝缘保护

取来几个5.1V稳压管,并联在DC两端,限制电池端(和负载端)电压,保护灯珠和电池

3个管子并联焊上去了(保险起见)

找来一个以前焊好的灯板,暖光灯珠

正负极焊线

找来一块PCB废料,用来焊限流电阻

输出一边焊好灯珠和限流板

点亮看看

插头裸露金属部位处理好绝缘

用1.5μF电容换下那个0.5μF的,可实现三倍速充电

闭合上下盖并用胶水牢牢粘住壳子

电路部分改造完成,现在剩下灯珠配光问题未解决,灯珠如果不配光,光斑会很丑

考虑用那个烧毁的LED实现配光~用老虎钳夹碎

保留完整碎片

挖掉金属脚

用万能胶粘好,作为配光透镜

对齐粘灯板上去

点亮效果如下,看着还不错

小心套上反光杯

给限流板处理好绝缘,塞进去

小心放进灯头

找来一块废弃液晶屏后面的柔光膜

比划尺寸,并剪裁成圆片,柔光膜可以掩盖光源瑕疵

装好

手电脱胎换骨,强化完成~

用涂改液掩盖小缝隙

先充电,后使用,充电必须充满,放电尽可能放光,镍镉难伺候

黑暗环境点亮,效果不错,就是光杯有点漏光,强迫症不能接受,必须改造

用玛拉胶带贴住漏光部位,漏光问题完美解决

照明效果1

照明效果2

照明效果3

光斑是散光,不能远射,近照使用不错,光线柔和。感觉手边聚光手电太多,就搞了这个散光的,日常使用更适合。
谢谢观看!

网友:
改造完的效果好呀

网友:
这种灯碗涂层剥落很是恶心人…我现在一般都不去碰这种手电

网友:
支持发贴。

觉得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网友:
劳神费力把铅酸改成镍电的应该不多,能用就好。不过如果改为锂电池的话,原电路板就无法废物利用了。

网友:
总觉得这个拉手很难看...

网友:
动的比较多啊

网友:
我就是来长长见识,看看“酒量”手电筒长啥样的。。。

网友A:
这个工程有点大,只用了一个壳子

网友:
大工程,厉害了

网友:
这个应该用1W的LED灯珠正好。

网友:
我前两天也改了个差不多的,把里面挖空,强行塞了两个18650,cn5711两档恒流控制,1W灯珠,锂电充放板。看着简单,其实很费神的。

网友:
觉得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网友:
铅酸电池低成本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个手电筒,也是灯珠烧毁(只有侧面的散光灯还能亮),打算修一修,顺便再进行改装。电池换成3.7伏锂电(用旧手机上的),并改造充电电路(内置5伏充电器+TP4056或4057充电小板)。

当前点了8首歌,主要包括
第1首:买辣椒也用券 - 起风了
第2首:花泽香菜 - 恋爱循环(《化物语》OP)
第3首:fripside - Only my Railgun(《某科学的超电磁炮》OP)
第4首:fripside - eternal reality(《某科学的超电磁炮S》OP)
第5首:初音未来 - 千本樱
第6首:RADWIMPS - 夢灯籠(《你的名字。》OP)
第7首:ClariS - CheerS(《工作细胞》ED)
第8首:戸松遥 - Secret base ~你给我的所有~(《未闻花名》ED)
已唱完8首歌曲,全部演唱完毕!

网友:
工程不小,没有个把小时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有点大,只用了一个壳子

其实DIY最难的就是壳子,像这种造型的手电基本自己做不出来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灯珠买了一个8毫米的换上,内部掏空,装了一个口红充电宝的芯,完美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