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个老表DT980

楼主(2020-11-19):
好多人拆过。在桥底收的,屏纸脱,先垫块纸片,物色好料。电阻电容档正常,交直流Ⅴ档均坏,其它档没试。换了几个电容无效。可能AD736坏,坛友有何建议?

网友:
我的也是DT980,不过很早就把铝电容全换成坦电容了,也改了晶振,AD736换过一次,忘记坏了时的表现了,这货现在不贵,买拆机的就行,建议这个换成插座,以后好换。

网友:
先调通直流电压档,直流电压档是表的基础,电路也最简单,这个档好了,其他档就好办了。
除了电阻档以外,基本其他挡位都是从电压档上扩展而来的。

网友:
20年前曾经拥有

网友:
若是学习技术,可以维修。否则,买个新的。为楼主的钻研精神点赞。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要按下最右边的开关?
如果修不好,二手区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要按下最右边的开关?
如果修不好,二手区等你

试过了,开关也正常。老是显示AC字,淘宝一查AD736要20---30多元,比表还贵。我是不会买的。还是再查查吧。或找代换件

网友:
检查一下交直流转换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开关也正常。老是显示AC字,淘宝一查AD736要20---30多元,比表还贵。我是不会买的。还是再查查吧 ...

别在淘宝买736  我买过两次,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在淘宝买736  我买过两次,都是假的

哦,好。假的也太贵了。不想投入了。再查查。万一不行,配件出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好。假的也太贵了。不想投入了。再查查。万一不行,配件出掉

排队二手区等你,要出先PM下,买回来拆配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排队二手区等你,要出先PM下,买回来拆配件

你缺啥,我找个废表给你拆零件,这表留给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缺啥,我找个废表给你拆零件,这表留给我

现在到啥都不缺,我考虑的是我的表有20多年了,考虑留液晶屏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到啥都不缺,我考虑的是我的表有20多年了,考虑留液晶屏备用。

液晶调整对比度没有,如果没调整,把调节对比度的电阻短路,这液晶屏如果不晒太阳,还能再坚持20年

网友C(2021-05-10):
引用 网友A:
你缺啥,我找个废表给你拆零件,这表留给我

你有这个表的显示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这个表的显示屏吗?

没有的
这种表都很少见,配件更是少之又少

楼主:
表老早卖了,挂鱼上70。勿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