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酷开42k1,频繁死机,重启

楼主(2020-11-19):
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刷机都试过,还是有这个问题,天气热还好点,冷就频繁出问题,过了保修期,自己检查一下电源板,电压正常,输出稳定。主板不会弄了,感觉天冷问题频繁,可能哪虚接了或者哪个元件不稳定。可是找不到。有解决过同样问题的吗?中间的两个板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和我的可调电源一样,天气一冷就不容易开启,要手摸下主控加点温度才行,楼主你那室温多少啊?是不是太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可调电源一样,天气一冷就不容易开启,要手摸下主控加点温度才行,楼主你那室温多少啊?是不是太冷了 ...

天冷问题频繁点而已

网友:
隐隐约约的这些白色痕迹是水碱吗?是否电视所在的环境比较潮湿?

网友:
怀疑是哪个芯片虚焊了,板子又热胀冷缩,接触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