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解海尔计算器,它竟然假装是个电脑

楼主(2020-11-19):
科技在进步,
时代在发展,
好像说的也很对,
电脑最初起源好像也是计算器,对嘛?
电脑好像也是多位数字01二进制的计算再进行各种模数转化等实现各种功能,不是还有个英文名字叫pc,中文叫个人计算机嘛?所以计算器也可以叫电脑,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
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正面,这这皮套挺好翻开盖,可见键盘,时间各地时间的标识,估摸是切换快捷按键,
螺丝打下,开上盖,可见电池,空了
再拆
电路,可见牛屎大脑,晶振,其他
按键点位
几个原件
收工,谢谢观看

网友A:
好牛啊 个性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牛啊 个性电脑~

手真快,谢谢

网友:
20年前有一个同样外观的,没电池,拆坏就不知道扔哪了

网友B:
人家没说错啊,计算器就是电脑的一种啊,要知道,intel著名的4004,当年就是为了计算器使用而设计出来的
别小看了计算器,电脑算2进制小意思,但是算10进制和浮点数可就不灵了。就算这么个简单的计算器
里面的那个cpu也不简单。

网友C:
一看就知道不是电脑了,计算器罢了

网友:
骗钱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没说错啊,计算器就是电脑的一种啊,要知道,intel著名的4004,当年就是为了计算器使用而设计出来的
别 ...

热心npn坛友,说到2进制计算,以前刚自学51时高低位经常会出错,转换成16进制又转回10进制的,接触多了,各种搬程序学,勉强入门。浮点懂那么个意思,没用过,

网友:
海尔电脑的赠品计算器,不是海尔冰箱的赠品

网友:
牛市很圆润,好评深圳好时达产HIGHSTAR HSD204B
原厂同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不是电脑了,计算器罢了

电脑的原型就是计算器

网友D:
海尔电脑 这牛逼是不是吹的有点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尔电脑 这牛逼是不是吹的有点大啊

还真别说。。。海尔真的有电脑,我还有块海尔的g31

网友:
这个集成度够高的。

网友:
有钽电容奢侈,有个晶振是不是意味着还有时钟功能? 还有热敏电阻是有温度功能?

网友:
那天博物馆看到个很多年前的计算器,有现在笔记本那么大,还带了个打印机可以打印计算结果。

网友E:
计算器,我只服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器,我只服机械的。

还有那种老式的带收银一体的,也挺牛的,我是没见真货,网上见视频,不得不服

网友:
纯机械的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