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长时间在240v以上家用电器抗的住吗?

楼主(2020-11-19):
看了一个坛友的帖子想问问大佬们,没有电网改造,7户用一个变压器…早知道之前就买定频空调了…

网友:
确实是高了点,一般-10%到7%算正常,找供电所调下变压器高压抽头,可以降低10%

网友:
这,。变频应该更能适应吧。坐标0571.  一楼日常230到238、

网友:
正常电压,虽然稍微高了一点。

网友:
长期250v以上的路过,暂时没事,只是有些使用变压器供电的电器会超压保护不启动,,,,,

网友A:
打电话投诉

网友:
感性负载应该还好,阻性的久了容易挂,前一阵子供电提前调压导致家里电压237-248之间,家里电视风扇什么的还好,就是烧水的水壶和微波炉里的灯泡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投诉

投诉个毛线,我有电工电话跟微信…跟他说了让他闲了给调一下…投诉一下他们就直接罚款2000挺好的一个人不去折腾他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这边投诉好像是比较严重的性质,所长都会电话回访,甚至到户调查…

网友B:
很多农村地区,高峰期电压200都不到,电器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农村地区,高峰期电压200都不到,电器都不能用。

我们7户用一个电力变压器,之前100多户用这个变压器,后来电改了这个变压器没有拆走就给我们7户用了…再怎么高峰期电压从来都没有低过…

网友C:
240v算什么,看我的

网友:
额定电压1.2倍以内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0v算什么,看我的

你那个应该是3项电吧?

网友:
看我的,怎么电压都这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应该是3项电吧?

单相,家用电,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