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9元小胖子电磨——改调速电磨

楼主(2020-11-19):
上一贴改造完双十一撸的倒找钱的万用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2049&extra=
今天下午不想上班,一整天泡在实验室(因为实验室啥都有,贴片元件齐全)将双十一撸的7.9元的小胖子电磨改成调速电磨
这个电磨使用的是大电机,唯一遗憾的是不能调速。于是有了改造的想法

顺便说一下,电位器的开孔用的就是小胖子自己。。。所谓自己改造自己。。。。哈哈哈哈

首先是用了论坛里这个NE555  PWM调速电路。
由于小胖子剩余空间非常有限,又要装电位器,又要塞进去控制电路,还有那么多的线要塞进去,于是决定尽量使用贴片
由于手头只有10K的可调电位器(淘宝红包风靡时0元屯的货),所以这个电路图中的电位器TR用的是10K可调电位器,C1电容就不能按照图示使用0.1uf的了。改成了2.2uf的贴片。这样10K可调电位器最小时,电机还能有一点点转。最大时直接输出最大功率转速。
12V滤波电容也没有合适的,用的1000uf的贴片代替。
实际测试效果很不错。
这里说一下,别用拆机件,我的MOS管一开始用实验室台子上的拆机件,结果一直狂转不能调速,换了新MOS管就OK了。C1控制输出频率的,如果没有合适的电位器,适当调整C1大小。

有人说便宜货不值得改造。。其实改造学习实践的过程,谁也不是因为省那几块钱而去DIY的,重要的是动手和动脑的过程。
有人喜欢改造好东西,增加功能。我呢,喜欢DIY便宜货,因为折腾坏了不心疼,弄坏了再去买。那些对自己有信心的大佬请直接上顶配。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1、空间有限,尽量使用贴片元件,减小体积,尽量使用软线,细一点的线,空间太紧张了,我最后装机都是硬压的,勉勉强强装上。
2、N沟道MOS管太大了,实在没地方放,最好采取飞线的方式,最后找地方放MOS管(注意包裹绝缘)

网友:
好好。公物私用

网友:
调速其实外置比较好。因为本来就要插12v。

网友:
这玩意同心度咋样?

网友:
这么一大陀东西你是怎么塞进去的,太厉害了。

话说推荐一个靠谱的电磨吧,型号太多了

网友:
的确是心灵手巧了,看到那么多电线和电路板,开关就头大了

网友A:
小白问一下,直接调低外接的12伏电压调速可以吗?

网友:
的确是心灵手巧了

网友:
这小胖子改的不错,实用多了。

网友:
那款万用表,看着好眼熟啊

网友:
555电机?给力不?扭矩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一下,直接调低外接的12伏电压调速可以吗?

可以。但是电压不能无限小。所以脉宽调制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无极调速

网友:
好像是6.8 我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