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铝合金薄板怎么能完全贴平墙面

楼主(2020-11-19):
我用集成吊顶的铝板做了个LED架子,需要用结构胶粘在墙上。我担心铝板变形,不能完全黏在墙上,请问各位师傅,打过胶以后用什么把铝板压平在墙面?

网友A:
墙平,铝合金平,变形就可以忽略不计。打胶后用美纹纸固定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平,铝合金平,变形就可以忽略不计。打胶后用美纹纸固定好即可。

请问透明胶带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透明胶带行不行

可以,透明胶会有残胶。可以备去胶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透明胶带行不行

可以,后期清理干净,可以用煤油。

网友:
胶要好,墙要平,那就行了

网友:
结构胶有基本粘性,用个餐桌椅啥的利用三脚架力传导原理,压住铝板,胶带要买不留残胶的,不然墙面留胶很难清理。

网友:
铝板这么弄都不会平,刚度不够。

真要平,铝合金板背面粘一块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