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仇可报!华硕ac86u和米家智能设备有仇?后续更新

楼主(2020-11-19):
ac86u,好多人都反馈:连接于2.4G的米家智能设备(摄像头、插座、净化器等)不同程度地掉线、离线。

我之前一直未发现。现在确定一台空气净化器2,1-2个插座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和型号批次无关,而且掉了之后除非重新插拔电源,否则无法自行恢复。

搜索“米家智能设备离线+路由”,前几页必有华硕ac86u,可见并非个例。找到的解决方法,是关闭waveforming。我尝试了,略微稳定。但数十个小时后还是掉。

另外一些组合,比如关闭“双频合一”;关闭“漫游助手”;2.4G指定信道,带宽设为20M;关闭“无线连接平等性”;甚至玄之又玄地把加密方式改为wpa-personal等等方式,我都逐一测试,历经一周时间。因为掉线不规律,这个过程很折腾,最后均告失败。

经过观察,“稳定连接”的智能设备,也存在频繁的重连现象,连接间隔不一。最闹心的是插座,如果你定时某一刻关闭/开启,刚好这段时间它掉线了,得,开/关失败。

升级最新固件。啥都不用设置,能达成上述“短暂稳定”效果。只是短暂而已,还不能重启,一旦重启,丢失的根本无法自行恢复。

看来最靠谱的方法,还是桥接一台副路由,专门负责米家。手头几个旧路由还都只能无线中继,桥接的话还得布线,折腾啊。如果中继,ssid是相同的,我怕这些设备又连到华硕上去。。。

原先以为华硕是“令人忘记存在的路由”,看来期望值过高了。若有遇到同样问题并解决的,请交流指导,谢谢各位啊!

***********************更新*****************************
经过多方综合,此仇可化。初步呈现“稳如狗”苗头:

此外,重启路由也不影响恢复接入了。

不过槽还是要吐的。因为这种事和吃饼不一样,很可能就是第六个饼让你吃饱的。所以测试各种设置,需要结合其原理,反复对比观察,很累人。几十块路由上都没问题的事情,到了“高端入门路由”的华硕,可设置选项过多,反而变成累赘——就像上个厕所却需要穿越迷宫。而且最后是否发现拉链被锁依旧尿一裤子?尚待继续观察。

如果确实长期有效,我再归纳设置要点。

网友:
小米稳定不是太好,不行就换一家,毕竟小米就是贴牌货

网友:
要不换了小米家出的路由器,自家产品连自己路由器应该没啥问题了吧。我家有个小爱同学,经常断WiFi,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换了两次后再也不掉线了。感觉还是小米的产品有问题。

网友:
小米垃圾货!坑的要命!以前买的红米手机问题不断,小米360度摄像头买回来经常抽风,经常出现各种奇葩的问题,比如找不到存储卡,不联网,不能控制,不录像,不能回看等等,我祝愿雷米公司早点倒闭!

网友A:
这个中断通知关了吗

网友:
我家一大堆米家设备,用的是红米AC2100老毛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二三十个连着2.4G的

网友:
这锅4366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断通知关了吗

请教这个为何要关闭?wan是宽带,我说的掉线,是内网的设备掉啊,即路由器和智能设备之间的链接断开了。

不过这ac86U很奇怪,即使wifi啥的断流,wan始终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有线网络稳如狗,当然,这也得归功于光猫。
*********************
搜到这个,看来确实可能导致题!
华硕路由器导致离奇的智能家居设备掉线问题排查
把遇到的一次智能家居设备(我主要基本都是米家设备)离线的问题分析讲一下
因为不想写太长,所以涉及的名词请自行搜索了解……不作科普

解决方式
该问题应该普遍存在于ASUS包括刷了merlin固件的ASUS路由器
关闭“系统管理->开启 WAN 中断的浏览器导页通知”,可以完全避免触发该Bug

问题现象
有时从手机客户端发现智能设备离线,但从路由器管理界面能看到智能设备的WiFi正常链接,从同局域网内Ping该设备也正常(这种情况我也存在
从路由器端使用tcpdump抓包,发现设备发送DNS请求解析域名,但路由器应答了10.0.0.1,导致设备后续的连接服务器均失败

当使用路由器中的“开启 WAN 中断的浏览器导页通知”功能时,在 WAN 中断时(如每48小时重新拨号等),路由器内的firewall会修改iptables,将所有的DNS请求REDIRECT到18018端口,wanduck监听18018,对所有DNS请求都应答10.0.0.1用于引导用户访问到路由器断网的提示页面

WAN 恢复时,上述iptables规则会被删除,按设计预期流量应正常通过路由器访问互联网,但可能程序猿忘了个事情……
REDIRECT涉及到conntrack,只需要一个链接的第一个包匹配iptables规则,接下来无论iptables规则如何变化,只要conntrack内的对应条目仍然有效,REDIRECT就会起效,而 wanduck 是一个持续运行的程序,即使 WAN 正常,只要有DNS请求发到18018端口,它就会应答,再加上智能家居设备因为连不上服务器会不断的发送DNS解析请求。而对于conntrack来说,它看到了智能设备的DNS请求,也看到了wanduck的DNS应答,那么它认为链接是活动状态REDIRECT则一直生效。
于是只要 WAN 中断时,有设备发送了DNS解析请求,wanduck应答了DNS解析,设备发现自己连不上真正的服务器于是不断的尝试重新解析,重复得到错误DNS应答,导致该REDIRECT关系永远不会过期移除,设备也就永远跳不出这个死循环了(其实只要此时两边有一方停下来一段时间,或者 WAN 恢复时谁来flush conntrack就好)

**************************

继续观察,但愿有效!

楼主:
是吧?这种掉线其他用户已经多次反馈给华硕了,固件也更迭了N版,总觉在物理层面的兼容性有问题。。。

兼容性其实是挺难的,比如华为的pc和手机分享,投射。华为官方就说了,只开发和华为几台笔记本型号之间能用,民间有破解,他们不但不反对,而且鼓励。因为“搞定兼容性实在太复杂”。。。

网友B:
家里几个小米设备,连接的路由从磊科,到斐讯,固件刷过各种,从未掉过线。

批量性故障,可以代换法找出原因。

前阵子,网络打印机安装驱动只能用一次,下次开机能找到打印机,不能打印,折腾好久,

最后重装系统搞定了;后来听说老毛子的精简win10关闭了打印服务为"手动”;想想也是。

看楼上几个“云用户”,真替他们尴尬,楼主家既然有多个小米的设备,能不知道小米的东西好不好?是你们一两句:贴牌,垃圾就能改变的?更何况人家已经说是路由器问题了,说明换路由之前是正常的,这种尬黑不知道能拿多少钱。
你们假如真是小米低价受害者,可以联手花钱把雷布斯干掉,不就解恨了,何必在这误导消费者?你们不顾真实情况尬黑,说明你们自己也没什么诚信,做出产品能好到哪去?所以被小米淘汰掉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几个小米设备,连接的路由从磊科,到斐讯,固件刷过各种,从未掉过线。

批量性故障,可以代换法找出原 ...

是的。连续几个ID回帖,原来如此。

网友:
兼容性问题确实存在,尤其是mtk早期的方案,
bcm的不行,换qca的试试,再不行mtk自家应该行了吧

网友C:
我的小爱音箱也间歇性的出现WiFi无法连接的问题,几秒钟之后就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爱音箱也间歇性的出现WiFi无法连接的问题,几秒钟之后就会好

这种都还算正常的

楼主:
**楼贴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为何要关闭?wan是宽带,我说的掉线,是内网的设备掉啊,即路由器和智能设备之间的链接断开了。

...

这肯定是高手分析的。厉害。

网友:
这个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
我这个86U和小米的还凑合事,就是和京东那个插座不对付,连不上

网友:
我原来家用86U的硬路由,也挺好,后来家里陆续增加了二三十个小米的智能设备,86U就有点不吃劲了,经常发生设备掉线或者手机无法连接wifi的情况,正好那段时间对软路由感兴趣,就自己攒了一台(H110T+G4560),把路由功能交给它,86U当AP,自此以后,网络稳的一匹,再也没有发生设备掉线或者无法联网的情况,经常连续下载几天都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几个小米设备,连接的路由从磊科,到斐讯,固件刷过各种,从未掉过线。

批量性故障,可以代换法找出原 ...

说得特在理,有些人就是看不起小米,在他们心中只有爱国某为才是国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