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MLC在2258XT上是不是能延寿

楼主(2020-11-19):
看了各位大佬一直议论写入放大,真有那么悬呼么。于是我拆了几片美光L06B跟一个原生的58xt   MLC颗粒的盘写了几遍。图1是L06B用的0917B开的图2是一片坏了CE用1225A开的,照这个看是不是懂修改固件时周的大佬(掉固件时间)能让其发挥更稳更长的寿命:praise:U盘上是不是会有更好体验

网友A:
LDPC肯定能延寿

网友:
L06B听说跟TLC差不多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PC肯定能延寿

比起其它主控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起其它主控如何

我觉得都差不多,肯定都比46要好,当然58xt哪怕是mlc也会掉速,这就非常不好了

网友:
对现在的固态我连折腾的兴趣都没了,太复杂了,还是以前用JMF616或者JMF667之类的时候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