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还有一个CPU接口不接应该没有问题的把??

楼主(2020-11-19):
主板上还有一个CPU接口不接应该没有问题的把??

上图红框框没有接......

只接了一组CPU接口供电......

电源没有2组CPU接口啦.......

能正常开机.....

就是不清楚长期使用会不会不稳定??

主板上还有一个CPU接口不接应该没有问题的把??

网友:
没问题,既然是单4p的电源,那输出能力就摆在那儿了,就算有问题也不是转个8p就能解决的,一般来说4p供电也够了

网友:
我看标题还以为是双CPU主板呢!原来是CPU双(8PIN)供电接口。楼上解释清楚了。

网友:
双核cpu用4pin还可以。8pin是设计给4核用的,bios那个错误,换个2032电子,保持好参数再重启试试。

网友:
这种主板还拿来干甚

网友:
在无忧也看过这个帖子,不知思山有没有?

网友:
这个板载了128M显存啊

网友:
又不是高耗电的CPU,X220估计只要一根黄线就可以正常运行,顶多3A的电流

网友:
4pin cpu供电95-125W,一般不是顶级U就不用想够不够电的问题了

网友:
有时候不要想当然,,,同样是12v进,但主板上也许是不同的分担电路。

网友:
没事,这是给CPU加强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