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有大神知道这个板子怎么用的

楼主(2020-11-19):
有大神知道这个板子怎么用的,版上标的232TOTCP-Board
上面有一个STM32F105的单片机,一个ENC28J60的芯片,和一个25Q41BT的芯片(XTW100自动识别为GD25Q40B  512KB)341编程器读不出数据,用的夹子在板子版上,怪了
背面还有一片SP3485E

楼主:
终于拍了个稍微清晰的图片

网友:
串口转网口吧,要成对用的吧

网友A:
不就是232转TCP通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232转TCP通信么。

百度了是232转TCP通信,关键怎么用,怎么调试

网友B:
玩转这个很要点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转这个很要点功力

能给点提示吗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47ea1ded551810a6f52486ee.html

从0基础到这里,可能需要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47ea1ded551810a6f52486ee.html

从0基础到这里,可能需要半年 ...

谢谢,感谢分享

网友B:
串口数据转LAN,现在用WIFI模块比这个短平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数据转LAN,现在用WIFI模块比这个短平快

偶然的的板子,想研究下,

网友D:
这个仍然是学习单片机stm32f103的好东西,你可以把这个105当作103来用,103的免费学习资料网络上一大堆,著名的有正点原子的,耐心学,一天会点灯,一周会改程序,一月会点屏幕,后面就越来越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仍然是学习单片机stm32f103的好东西,你可以把这个105当作103来用,103的免费学习资料网络上一大堆,著 ...

感谢参与

网友E:
对于懂的人,看一眼接口和芯片就能八九不离十猜到它的作用了,不懂的话,建议从基础学起。

网友F:
重心是这俩: STM32F105的单片机,一个ENC28J60

这个,理论上,只要速率对,就可以通讯,当然,得懂点tcp通讯(起码要知道是服务器模式、客户端模式)。  还可以重写STM32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心是这俩: STM32F105的单片机,一个ENC28J60

从那个25芯片读出数据中,有两个IP地址,用网线连接电脑,电脑IP改为固定和自动获取,始终ping不通。
另外他的com口为485口,我用了一个232转485转换器,也始终连接不上电脑,程序不会写,小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懂的人,看一眼接口和芯片就能八九不离十猜到它的作用了,不懂的话,建议从基础学起。 ...

是呀,它里面应该有程序,通电中间的指示灯隔个2,3秒会闪两下,就是始终PING不通IP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它里面应该有程序,通电中间的指示灯隔个2,3秒会闪两下,就是始终PING不通IP ...

这玩意没有资料可能无法使用,里面可能包含数据头和结束标志,也可能是纯透传的。

看到网口,这肯定是一个以太网通信的设备,看到9针那肯定是个串口,背后只有SP3485E,说明这是一个网口转485的一个设备。

测试的话,网线插好后,网口灯一个常亮一个闪烁,你可以长按那个微动开关或者按着它上电,看能不能恢复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