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长城ATX电源里的温控风扇电路,静音大师,12CM的大风扇。

楼主(2020-11-19):
根据实物分析出的。
可以仿制。对于那个稳压管,作用是不是必须温度上到一定值才导通?根据实际可以设置。

楼主:
这个是以前人找的
热敏电阻 NTC 负温度系数   10K,吹个气,电阻就下降

热敏电阻MF11-103(10K) 绿色圆头 5MM 负温 %20

网友:
大直径风扇可以速度低点,自然静音

网友A:
我的不是用三极管,用mos

楼主:
这个是最实用,最容易的,其他什么MOS管,317,,,,555的,并不好,根本难转

楼主:
那个稳压管是4.1-4.3v:prais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是用三极管,用mos

能否共享一下你的电路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共享一下你的电路图呢?

网友:
我遇到过几个电源,他的大直径风扇都是在控制三极管上并联一个电阻到地,温控电路没工作时风扇通过电阻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小的转速,工作在微风状态

楼主:
用2SC2655的NPN管子可以

网友:
不错,我也给ATX电源照着改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C:
估计是保护三极管的。当断电时风扇有电压,高于4.3v击穿二极管放电。
我做的都没哪二极管,反正用了好几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保护三极管的。当断电时风扇有电压,高于4.3v击穿二极管放电。
我做的都没哪二极管,反正用了好几年 ...

我觉得是让C级的电压,保证在0.7+4.3,, 5V   风扇7V电压,所以能启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让C级的电压,保证在0.7+4.3,, 5V   风扇7V电压,所以能启动,、。

这外稳压管用来设置风扇的最低转速。电流走向:风扇绕组--稳压管--三极管BE结--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外稳压管用来设置风扇的最低转速。电流走向:风扇绕组--稳压管--三极管BE结--地。 ...

个人感觉,这个4.3v的管子,可以再低些,到3.9v。。这样风扇转的能再低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E:
3.3v稳压管作用是限制风扇最低获得的电压,这个电压必须保证风扇能转起来。
分析如下:
V风扇=VCC - 3.3 - Vbe,即约12-3.3-0.7=8V
8V下大多数12V风扇在静止状态下是能直接转起来的,再低会有启动不起来的风险。
图中参数,这个风扇的电压会在12V-8V范围内工作。
这个电路设计的主要问题是如果风扇短路,三极管会迅速发热,可能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v稳压管作用是限制风扇最低获得的电压,这个电压必须保证风扇能转起来。
分析如下:
V风扇=VCC - 3.3 - ...

我这个稳压管是4.3V的。

实际电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