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接USB有线键盘,搜索电视或电影时,无法用键盘打字

楼主(2020-11-19):
海信智能电视43V1F-R, 接USB有线键盘, 搜索电视或电影时,无法用键盘打字, 只能用电视原有方式输入汉字
但在  修改电视名称 处可用键盘打出字  , 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  搜索电视或电影时,使用键盘打字?
电视原有的方式输入汉字太麻烦了(需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输入,太慢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刚打了海信客服电话:4006111111
客服说,海信电视在  搜索电视或电影时 不能用键盘打字, 只能鼠标或遥控器  打字。

网友A:
不知道,帮顶,我只试过蓝牙键盘,也是无法打字

网友:
外接个蓝牙试试

楼主:
感谢指点,没有蓝牙键盘

网友B:
看看能装个第三方的输入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帮顶,我只试过蓝牙键盘,也是无法打字

感谢指点!

我刚打了海信客服电话:4006111111
客服说,海信电视在  搜索电视或电影时 不能用键盘打字, 只能鼠标或遥控器  打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装个第三方的输入法不

感谢指点!

我刚打了海信客服电话:4006111111
客服说,海信电视在  搜索电视或电影时 不能用键盘打字, 只能鼠标或遥控器  打字。

网友C:
貌似我的外接无线键盘可以。2.4的

网友D:
换输入法,电视或盒子的大部分输入法是为遥控器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我的外接无线键盘可以。2.4的

感谢指点!

请问你家的电视也是海信的吗?什么型号?哪一年买的?
使用的是海信电视自带的  搜狗输入法TV版  吗?还是使用的  哪种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输入法,电视或盒子的大部分输入法是为遥控器准备的

感谢指点!

请问你家的电视也是海信的吗?什么型号?哪一年买的?
使用的是海信电视自带的  搜狗输入法TV版  吗?还是使用的  哪种输入法?

你试过哪一种  输入法, 可以  在  搜索电视或电影时,使用键盘打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请问你家的电视也是海信的吗?什么型号?哪一年买的?

海信的,2014年买的。输入法就是自带的,没注意是什么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信的,2014年买的。输入法就是自带的,没注意是什么输入法

感谢你的回复指点!

我家中还有一台2016年12月买的海信32寸智能电视,我刚试了一下这台电视,  在  搜索电视或电影时,也不能使用键盘打字呀,

不知道你家电视是怎么样的情况,我把USB有线键盘连上  2016年12月买的海信32寸智能电视,

无法调出这台电视自带的  搜狗输入法TV版  ,但进入 这台电视的设置, 有 搜狗输入法TV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指点!

我家中还有一台2016年12月买的海信32寸智能电视,我刚试了一下这台电视,  在  搜索 ...

等我这周六去那边看看,我记得是可以的。我用的无线键鼠,就是说接收器插到USB接口,鼠标键盘都能用。我记得是可以用的,等周六我再过去确认一下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我这周六去那边看看,我记得是可以的。我用的无线键鼠,就是说接收器插到USB接口,鼠标键盘都能用。我 ...

感谢你这么热心地一直帮助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