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玩过音乐特斯拉的进来指导一下呀

楼主(2020-11-19):
收了特斯拉线圈,感觉缺了点东西,这线圈就这点儿?能出闪电?
中间那5个洞是不是要插5根铁?
铜可以吗?铜螺柱?
还是挺高级的哈,用光纤传导,那个是不是相当于转换的?当成光纤输出也可以?

网友A:
差线圈。这是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线圈。这是控制板

上面红色那个是线圈嘛,只是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红色那个是线圈嘛,只是比较小。

那就是个电感,你还差个线圈

网友:
高压线圈没看到,看看CRT那个高压包,这上面没有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