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卡西欧CD随身听拆机 可惜光头不能移动(CASIO PZ-1100)

楼主(2020-11-19):
感觉是光头移动的电机坏了,
光头在中间的时候,不读碟,
把光头挪到中间,能读出曲数和总时间。
光头在中间的时候开机,光头也不会归位。用1.5伏电借电机就动一下。。

网友:
可以争取维修好。

网友A:
把电容都换掉试试看

网友:
电路大面积铺铜,应该还不错

网友B:
少见这牌子的,成色可以。电机好试啊,少坏吧。
1.5v不转,3Ⅴ呢?

网友C:
把传动蜗杆清洁一下就好了,应该是蜗杆上有污垢,使得转动阻力增大了

网友:
那玩意是步进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见这牌子的,成色可以。电机好试啊,少坏吧。
1.5v不转,3Ⅴ呢?

嗯嗯最近没空弄,上1.5伏转一下就停,开机也一样,光头抖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传动蜗杆清洁一下就好了,应该是蜗杆上有污垢,使得转动阻力增大了

不是,就是电机转一下就停,我把电机拆出来试了一下,不带齿轮也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都换掉试试看

电机转一下就停,我觉得电机故障可能性大。电容我也怀疑,有空弄弄,先找个别的电机看看

网友(2023-06-18):
做工也太差了吧

网友(2023-12-27):
卡西欧还是专心做计算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