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艾睿iRay T3Pro 手机红外热成像仪开箱、评测、拆解

楼主(2020-11-19):
双十一当晚万恶的手淘给推送了这个,看着挺便宜
各种优惠下来实付款¥5460不到,就它吧

外包装

打开,先是有一个欢迎手册(使用说明)

没啥特别的,各种图片介绍和使用步骤

就没有性能参数技术参数【无奈摊手.JPG】

附软件的下载链接

照着输入,意料之中404,然后跳转到新页面

找了半天没有下载的地方,只有一丢丢商品说明
某宝某东商品描述页面也没有任何APP下载提示
也没说明购买后向客服索取APP
下单后客服也不会主动发送APP下载方式或者链接

没事,习惯了,小厂风格

问客服,哦,各大应用商店搜xtherm

将主体抠出来,插上手机

戴着手机壳的话,Type-C插头插入深度就不太够,感觉容易掉,也容易晃

还是把手机壳拿掉吧

这里镜片是没有高于镜头的,减小了镜片被划伤的几率,但使用中也应小心

安装好之后,插上设备就会有提示了

连接好打开APP之后,记得挨个同意权限,特别是相册读写、存储读写的权限
如果手滑误操作导致APP没权限的话,需要后台里将APP彻底杀死,重启APP后权限的更改才能再次生效

APP界面如下:

左上的图标是相册查看,查看已经拍摄的红外图像或者视频
左中是单张拍摄按钮
左下是视频录制按钮

右边是设置相关
右上是红外图像设置,点开后如上
右中是自动调整?红外图像 非均匀性校正(NUC)?反正按了之后能听到镜头的咔咔声

厂家不说明是啥,也没有使用帮助

右下是系统设置,菜单如下:

以上这些东西厂家居然没给出,说明书里也只字不提
或者说没有说明书,全靠猜

进入红外测温设置后才发现,-20℃~400℃原来是分两档的呀
害,还以为是从-20~400℃一档淦到底,精度还有正负2℃或正负2%

默认档位是-20~120℃,切换后档位才是120~400℃(官方说法是宽动态模式)
上图是120~400℃档位的图片,周围没有东西的温度高于120℃,所以大家颜色都差不多

接下来是评测时间,顺手看了下旁边的笔记本
开启测温之后,屏幕上会显示画面中心温度(黄色)最高温度(红色)最低温度(蓝色)
也可以触摸屏幕手动添加测温点(绿色)
除中心点、最高温点、最低温点外,最多还可以添加6个手动测温点

看完手边的设备,看一下户外吧
这个镜头可以手动调整焦距,变换距离后记得拧镜头重新手动寻找脚距
14楼往下看,距离大约50米
没校准,温度不一定是对的
可以看到人在走,刚熄火没多久的引擎是热的,绿化带和地库口是凉的
打开了系统相机作为参考(左上画中画)

然后对比一下不同的色板模式

白热、黑热、铁灰、铁红模式,可以顾名思义,最热的地方分别是白、黑、铁灰、铁烧红的颜色
其中彩虹模式和高对比度彩虹模式,可能是加入了图像处理的关系,清晰度有点下降

再来测试一下灵敏度
刚吃完饭的桌子,两个斑点分别是刚刚摆过碗的位置

然后再来看一下极限测温之类的
第一档标明是-20~120℃,打开T12,设定温度400℃看一下

很明显超过量程了,但是居然能意外的显示135.5℃,说明第一档量程的上限并不是120℃
然后切换第二档,屏幕会有个短暂的花屏

411.1℃这个值应该和实际值差不多,毕竟国产T12 + 渣渣控制器,温控不一定准

再来看下很多热像仪都无解的情景——反光但是很热的物体表面
例如PCB上的开窗部分、或者是合金大功率采样电阻表面

依然没有办法正常识别温度,本该很烫的地方,识别出来二十多度
这是由于物体的发射率很低导致的,光亮的金属,发射率甚至可以低至0.02

解决的办法是:
1. 哑光胶带遮盖(适用于物体温度较低的场合,具体视胶带而定,一般来说都是80℃以下的情况,常用黑色3M电工胶带、醋酸胶带等);
2. 黑色哑光漆喷涂(适用于可以破坏物体表面的情况,例如一次性使用的测试用电路板,喷漆可耐受的温度比较高);
3. 黑色油墨涂抹(使用油性笔、白板笔等涂抹,考虑到油墨的挥发,适用的温度比较低,估计和(1.)差不多,并且可以擦掉,不会破坏表面)
这次我贴了醋酸胶带,温度从20多℃变成了60多℃,基本可以认为是真实温度
切换铁灰模式,效果还不错,0603的器件看得清清楚楚

再试一下夜晚的室外,黑热模式,高温点一直追着公交车跑

看完了测温,应该轮到数码之家网友最喜闻乐见的拆解环节了
没有易碎贴,轻而易举打开

先看下正面

这个快门叶片一度以为是充当黑体进行校正的,但是如果作为黑体的话,既没有温度采集温度控制,仅仅是充当0辐射源,不太说得过去,还望了解的坛友指教
反正每次按下校正按钮,快门叶片就会动作下

背面,典型的FPGA架构,RAM + Flash,USB接口芯片应该是配合Type-C做正反切换的

侧面,可以看到传感器、滤光玻璃片

差不多就这样子,该找个地方放好了
附带有一个保护套,盒子上设计有一个可以按下方便抠起来的缺口
但是保护套把里边塞得满满的,根本按不下去,保护套的盒子就不能这样取出来
这些细节厂家并没有处理好,没办法,只有把旁边的海绵和纸盒倒出来之后,才能把装保护套的盒子取出来

保护套倒是非常合身,盖上去镜头盖也正好抵到保护套上盖
然后里边还设计了个网兜,镜头都把网兜抵死了,网兜能装啥
然后,配的数据线也放不到里边去……一言难尽

全套

附上个数据表吧

总结一下:
这款艾睿T3pro手机式红外热成像呢,打折的时候5000多的价格,刚需用户还是可以入手的,之前撕逼鱼上有人卖5000没多久就没了
至于平时做电路研发维修的用户,使用最高测温120摄氏度的T3s基本足够了,一般来说电路元件烧不到120这个温度,并且范围说是最高到120℃,实际还可以往上走点,价格好像4000多点就能拿下
怪不得有一位修电脑的朋友说,买啥T3pro,买T3s足够了
我自己也看过、用过很多家的热像仪
性价比超高的海康威视H10(并夕夕上大概1500就能拿下),分辨率160×120,图像帧率25帧
性价比很低的福禄克、FILR之流,80×60的分辨率都要3000元的(点名TG-167
小品牌质量超烂,镜头只有芝麻豆大小,性能写得很好,买回来没用几次就开不了机的(点名鑫思特HT-18
总结起来就是带屏幕的都不便宜,大品牌的性价比都不高,海康威视H10是真的香但是性能达不到我的要求,不带屏幕的考虑到性价比首选还是艾睿T3系列
384×288的分辨率,相对于FILR TG-167或者海康威视H10来说,就是1080P和4K的区别
并且红外图像帧率达到了25帧,TG-167和HT-18之流那个9Hz帧率,用起来是真是卡到p爆,并且TG-167中心测温点不在屏幕正中间你敢信

缺点也是有的,细节方面真的很拉垮
同款其他家的宣传和说明就写得很清楚

并且APP中每个按键是做什么的,别人也在页面写好了

小细节还得加强,用着还是挺香的

==全文完==

网友:
楼主怎么没拆开快门机构部分,拆开了你就会明白它的工作原理了。滤光片内含特殊结构的。

网友A:
高端玩意     384×288的分辨率很不错了, 就是不知道镜头是几毫米的

网友:
晚上找野鸡野兔不错

网友:
看看冰块和开水就知道准不准了

网友B:
这样掰着c口。。。有点堪忧

网友:
高端玩具啊,只能看看了!

网友:
分辨率还不错,价格就消费不起了

网友:
2.0的typec正反插不用芯片切

网友:
C口兼支架,高端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玩意     384×288的分辨率很不错了, 就是不知道镜头是几毫米的

13mm,字数字数

网友:
发现土豪一枚

网友:
我们这的老鼠非常多,经常跑进房屋里咬坏东西,,买一个来抓老鼠肯定不错

网友:
不知道啥时候出个4K的

网友C:
五千块,用得上就是值了。放我手里也只能用来逮耗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掰着c口。。。有点堪忧

应该买个延长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千块,用得上就是值了。放我手里也只能用来逮耗子了

用5K的东西来逮耗子我觉得你比楼主还土豪

网友:
车那么远也能测温?不知道红外传感器怎么这么贵

网友:
装到无人机上    再加点炸药    就是个导弹了。。50万一台 卖给 带头巾的人

网友:
土豪玩具,这东西用来维修线路板效果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