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废品站5块钱买了个东科21V4Ah锂电池无保护

楼主(2020-11-19):
5块钱收的如图这货
拆开看了保护板没什么元件,只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加贴片电容电阻

三洋电池吗?

测试下这电池输出正负极脚间距跟牧田款电池差不多一样的

装上能用

有空看着还是把它改换牧田款保护板来用

网友A:
这东科还挺讲究的,标少不标多,4.4AH标4Ah,说到这儿就忍不住把某个25R当成2.6Ah算的牌子拉出来鞭尸

网友:
保护电路在机器上面吧?

网友:
赚大发了恭喜

网友:
不错不错,我怎么就遇不到

网友:
这五元赚大发了

网友B:
没有过放电的18650才是好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正经三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过放电的18650才是好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正经三星!

你哪儿看出来这是三星了?三星18650哪来的2200mah这种标法?

网友:
你看下pcb背面应该有芯片,通过中间插脚输出保护信号,它的mos管设计在电钻机身里面——我这样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科还挺讲究的,标少不标多,4.4AH标4Ah,说到这儿就忍不住把某个25R当成2.6Ah算的牌子拉出来鞭尸 ...

点名批评大有

网友:
板+壳就回血了,有电池就赚了,好用的那真是血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科还挺讲究的,标少不标多,4.4AH标4Ah,说到这儿就忍不住把某个25R当成2.6Ah算的牌子拉出来鞭尸 ...

我买的杂牌南威也是。10节1.8ah电芯只标3ah

网友:
因为他写4400或者4.4AH 可能就搜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