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台电锋芒128G 群联PS2251-09(UP309)主控 闪迪TLC字库颗粒完美量产!!!

楼主(2020-11-20):
首先感谢坛友@yanghuiyu 的这篇“求助:PS2251-09,使用st-tool-3.7f.92 量产问题”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502 要是没有他的帖子和分享的工具,我这个U盘可能就救不回来了!我这个U盘是牛屎颗粒,仔细看了一下黑胶下面竟然是完整的字库颗粒,既然是完整的字库颗粒为什么要在上面打上黑胶呢?费解!!不过这个字库颗粒挺神,128G的U盘竟然开出了130G的容量,跑了一圈速度还可以!下面把量产的截图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其它有这个主控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坛友,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
速度还可以。

楼主:
范大大,用这个量产工具量产后电力消耗达到了896mA,插在USB2.0接口上不识别,插USB3.0接口能正常使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范大大,用这个量产工具量产后电力消耗达到了896mA,插在USB2.0接口上不识别,插USB3.0接口能正常使用, ...

你都说了896了,500的2.0供电不足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范大大,用这个量产工具量产后电力消耗达到了896mA,插在USB2.0接口上不识别,插USB3.0接口能正常使用, ...

首先你的考虑是不是USB2.0接口挂了

网友A:
有些量产工具可以设置读写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量产工具可以设置读写的电流。

群联的好像不能吧?我找遍了都没找到,慧荣的倒是很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范大大,用这个量产工具量产后电力消耗达到了896mA,插在USB2.0接口上不识别,插USB3.0接口能正常使用, ...

896ma不是实际电力消耗吧?应该是额定功耗电流或最大功耗电流,你插个电流表看看实际有多大电流。

2.0不识别,看看是不是接头虚焊,补焊下接头试试。

楼主:
USB2.0不能识别是我电脑的接口坏了,刚才拿到朋友家试了一下USB2.0能很顺利的识别,谢谢大家了!

楼主:
有坛友私信我东芝颗粒选哪个固件,现在我把总结的标识到图上了,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2021-01-11):
两分钟就量产完了估计不是黑片

网友B:
最后跑圈又过了,多钱买的

网友C:
楼主,群联的固件去哪里下载啊?量产工具自带的里面不全啊

网友:
大佬,固件哪里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群联的固件去哪里下载啊?量产工具自带的里面不全啊

帖子里有链接,你点开链接坛友的帖子,里面有量产工具的链接,为了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我就不转发下载链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跑圈又过了,多钱买的

18年双十一买的,买的时候好像花了79.9元,买来用了两个月就挺尸了,只到20年看到坛友的帖子才又救活过来了。

网友(2021-10-26):
哪里找得固件

网友(2021-11-30):
楼主在不 需要短接哪两个引脚才能开始量产呢 我的量产失败 电脑不识别了

网友(2022-10-13):
量产成功不是显示绿色吗?你的是黄色。我几次量产cdrom启动盘,显示黄色,都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