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楼主(2020-11-20):
时间来不急了,有空补上

楼主:
急着上班,有空拍了来补

网友:
日立的充电器指示灯颜色和别家是相反的,第一次用我直接蒙了

网友:
DB3DL2的充电器吧,我用4056做了个小盒子

网友:
好,晚上来此贴看图。

网友A:
这充电器一般,充电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一般,充电发热严重.

充电常亮,充满灭灯。充电挺快的,半小时充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常亮,充满灭灯。充电挺快的,半小时充满

电源开关管没有加散热片,外壳不通风散热,次级整流管散热片也是非常烫手,我本来买来给单颗电芯充电的,试试还是不行,后来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关管没有加散热片,外壳不通风散热,次级整流管散热片也是非常烫手,我本来买来给单颗电芯充电的, ...

可以改电芯充电器,要温度监测就可以。拆了电池,四个触点,充电时就串了一个保险,还有温度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改电芯充电器,要温度监测就可以。拆了电池,四个触点,充电时就串了一个保险,还有温度传感器 ...

嗯,我改了是能用,就是发热严重,所以我买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改了是能用,就是发热严重,所以我买卖了.

我还给它加了散热铝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