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建行的2代U盾,好像没什么可用的!

楼主(2020-11-20):
一个好老的建行2代U盾,放着没用,拆了看看有什么可利用的
还带说明书

主机
正面

背面

数据口还是mini的

对面有个开关

全卡扣,指甲拆

键帽下还有个导光板

上壳
做工还是不错的

把板子取出来

底壳

板子总成
正面

锅仔按键和按键背光

屏带驱动芯片

小开关

电路主要在板子背面

主控和闪存芯片

好大个头的晶振

屏线,这种只能人工焊吧

屏型号?

mini口上还带防尘贴

全家福

小巧精致的玩意,不过貌似除屏和闪存外也没啥用了
一代的壳子还能装个U盘

网友A:
重编程序,做个lcd电子钟。。。

网友B:
改造成手持比特币存储机

网友C:
好像还没有流行  一两年就 被 时代抛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编程序,做个lcd电子钟。。。

没查资料,估计主控是OTP的

网友D:
这款E路通的LCD虽然尺寸小,但终究是12864,显示效果还不错,LCD FPC引脚处比较方便焊线出来

坛子里已有很多相关驱动成功的帖子,可以玩玩时钟之类的

网友:
一猜就有让改表的~

网友:
发完贴,可以进垃圾桶了。

网友:
很精致啊 改个闹钟

网友:
图中LCD排线,盲猜从右往左:
CS  RST   RS   SCK   SDA   GND   VDD   C2+   C1+   C1-    C2-   C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成手持比特币存储机

那顺便把比特币的数量加多点行不行?

网友:
给元首打分要看运气。数码的统计不是按照自然天,所以不知道何时能打分。

网友:
没有电池?

网友:
撕掉偏振膜,万能润滑剂和风油精溶解掉不干胶层,有些像修正带上压克力树脂耐腐蚀胶,只能铅笔硬橡皮擦固定在电磨上,磨掉偏振膜残胶,然后做点手机偏振光附加镜。芯片和贴片电阻等拆下来自己留着,空电路板和外壳等卖废品。

网友:
谢谢分享。。。。屏幕可以玩玩。。。。

网友:
连电池都没有,看起来确实没用了

网友:
我的这个还在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没有流行  一两年就 被 时代抛弃了

是呀,以前办卡就要花钱买这个U盾(有的是免费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E路通的LCD虽然尺寸小,但终究是12864,显示效果还不错,LCD FPC引脚处比较方便焊线出来

坛子里已有很 ...

嗯嗯,端口定义还得搞清楚才行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个,外壳、电路板都一样。也准备利用利用,等学习了单片机编程之后(爱特梅尔AVR内核的,比如ATMEGA328P之类的),把那块屏利用起来,然后制作成电子钟、网线测试仪之类的。

醒来之后,看到身体发生了改变,头发变长、喉结消失、嗓音变细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