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5Y10C 平板电脑改小主机,坑多。

楼主(2020-11-20):
收了个DZ108 WIN的平板,配置CPU:5Y10C  ,内存: 4G   ,硬盘: SSD 128G , 是个坏的,显示屏一闪一闪的,是屏线接触问题,直接拆了,想改小主机,速度还可以,改了好多天,晕的很,坑有点多,CPU发热大,加了散热, 电池是两个4.2串起来8.4V,把电池去了,直接插12V电源输入,改好后,有莫名奇秒的关机,怀疑是电源问题,换了电源功率更大的,还是关机,时间不固定的关机,后来把电池加上,就不关机了,晕,再后来把电池去了,把电源接到电池那里,改为8.4V,用大功率电源,还是会关机,只是时间有时有可能4,5个小时后突然关机,重装也一样的,现在没办法只能加上两个小点的电池上去,然后电源用12V/1A,玩了快一天了,没有自动关机了,这机器真难搞,不过速还算可以,还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屏拆了,接高清输出有显示,如果显示器不打开,插上高清线也不开机,不知道这平板还有这个检测功能,BIOS没看到有设置,之前改z3735,就没有这问题,没插显示也可以开机,远程控制。

那两个摄像头,是USB接口的,供电是3.3V,直接接5V发热大,能用,也不会坏,我转3.3V后电脑USB不设别,双去了,只接接5V可以用。,我加上USB可以当电脑摄像头,后置那个摄像头效果不错,

高清口,要是标准口就好了。

改好的图片

改好的图片

改好的图片

跑分

好像有4G卡的,没收到就没有的

无线网卡AC3165  速度可以,5G WIFI 能最快15M 每秒

天线

喇叭,触屏也是没用的。

显示接口坏的

键盘接口,不知道是不是USB的

主板,SSD 128G

错误关机,查看了系统的事件查看器,结果发现有DistributedCOM错误,事件为10016,这应该就是老是重启的原因了,应该是电源不稳。
现在加上电池,不出错了

USB hub
用那个摄像头USB加这个USB hub.  这个以前买来说能加强无线网卡的信号,里面其实就是个USB 扩展,只有一个口,其它3个,自己焊出来了,能用,速度不错,USB2.0 考大文件,39M 很快了。 我从12V 转 5V  加上电源,试了移动硬盘也可以。

补充内容 (2020-12-24 10:42):
HDMI 可以插个 HDMI诱骗器,几元钱,就可以不用接显示器开机,当下载机用都行。

网友A:
电池上 替换成两个12v 6800uf大电容试试。这样就不担心电池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 替换成两个12v 6800uf大电容试试。这样就不担心电池损耗了

现在接了两电池,加了开关,开机先把开关打开,电池接上,一插电就充电,要不然,不用的时候,时间一长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B:
楼主这个多少钱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多少钱收的啊?

250收的。

网友C:
厉害  这线也飞的漂亮

网友D:
前些天入手一个7Y30 8G的板,支持12V充电,比LZ这个改的方便。
不过这个U建议LZ装个intel xtu 把功耗墙解锁到10-15W去。
7Y30频率长期维持到2.6G 功率要到9W多,你这个应该差不多。
散热肯定要改,除非你准备4.5W长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些天入手一个7Y30 8G的板,支持12V充电,比LZ这个改的方便。
不过这个U建议LZ装个intel xtu 把功耗墙解锁 ...

这个5Y10C很一般,主要是内存,SSD给力点,7Y30 应该好很多,我的是加了一块大的铝散热板,加风扇,发热比较大,我这也有12V充电口,但是直接插,不加电池,很容易无故关机,我装了精简版WIN10  CPU低多了,要不然,一直100% ,改天试一下装个intel xt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这线也飞的漂亮

我技术不行,刚开始焊坏了,拿公司风枪吹开,脚翘起,才能焊,有点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技术不行,刚开始焊坏了,拿公司风枪吹开,脚翘起,才能焊,有点难搞, ...

我也是,第一次买了5片4057充电板套件练手失败,有两三片装好后故障,第二次又买了5片成品。CREE强光手电灯珠也是开始更换暖白,焊接好几颗悲剧,后来用瓦斯喷灯才勉强弄好两三颗暖白。最后买了一个旋钮款碳刷电机便携点的热风焊台,也得220伏供电峰值2千瓦,大概调到1千瓦能拆焊大多数手电灯珠,担心温度不准的话,网上再买一个20到300摄氏度高温测量款笔试数显温度计。

网友E:
你们这样搞太麻烦了,我要是你们的话,把这个平板买来直接换个屏,可移动玩他不香吗。最近邻家的小伙送我了一个易百分A9平板电脑,内外屏都坏了,我最近发了一套屏组件,到时候我也体验一下这个网上标价三千多的平板,看看到底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这样搞太麻烦了,我要是你们的话,把这个平板买来直接换个屏,可移动玩他不香吗。最近邻家的小伙送我了 ...

是的有点麻烦,就是折腾玩下,我有几个win平板很少用

网友:
我还在用1037,感觉好落伍。。。

网友F:
电源要接保护板电池输入那,保护板有检测线跟主板通信

网友G:
这配置多开几个网页就卡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要接保护板电池输入那,保护板有检测线跟主板通信

是的,保护板要留着,不接保护板,8.4V直接接排线,开机没有反应,接上保护板,电源直接接8.4V原来池那里 8,中间电压有检测,用两个10K分压,刚好4.2V,检测电路就认为是满电,这种情况还是会关机。所以后来接回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配置多开几个网页就卡住了吧

对,老CPU都这样,很容易100%,就播放个视频还可以。

网友(2020-12-23):
装linux得了,还有hub还是打点固化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