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强搞事情!拆解安泰信焊台(ATTEN ST-100)

楼主(2020-11-20):
为什么拆 因为有只小强跑屏里了

楼主:
变压器24V 4. 2A   也就是100W

楼主:
单片机在屏下面 还有两个好像是运放

网友A:
全程被10cm起的钢卷尺吸引

网友B:
热风枪一吹就揭下来的活,愣是让你找借口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一吹就揭下来的活,愣是让你找借口给拆了

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只有一只!拆出来有5只!

楼主:
上次修一个 渔业逆变器 里面有一窝 ! 不少于30只!全是小的!逃生了3分之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程被10cm起的钢卷尺吸引

标准不是18C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程被10cm起的钢卷尺吸引

这样量11cm的东西 就感觉是21cm!

网友:
目测是美洲大蠊。

网友:
九几年听我父亲那说,好像有些蟑螂比老鼠厉害,能进入耳朵,床边要撒点杀蟑螂药。

网友:
家里有多少这东西?都进到屏里了?

网友:
不坏就没必要拆,家里电饭锅的显示屏里,差不多煮好饭时,也有小强躲到那里去。

网友:
这种先喷杀虫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修一个 渔业逆变器 里面有一窝 ! 不少于30只!全是小的!逃生了3分之2! ...

 修这玩意你应该常被烟雾的那种灭蟑螂药,我修监控和餐饮的打印机 拿回故障机第一件事就是点个冒烟的灭蟑药拿个封闭的盒子装进去熏一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