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雷士3瓦LED照明球泡找烧灯珠原因

楼主(2020-11-20):
昨晚停电,来电瞬间只见灯泡闪了一下就熄了,拆开看3颗LED灯珠也烧了,重新又买了新的灯珠吹上去,上电试验又一闪就烧了.............这估计还是驱动的问题了,目前还没查到具体原因,先拆开看看:雷士3W的,看板子是非隔离型LED恒流驱动的,望师傅们指点一下吧,不然又得一个个查上面的小小元件了

灯珠已击穿

驱动板

铝基板上3颗LED灯珠

PT4501C8方案的非隔离型LED恒流驱动板

网友A:
两块钱包邮的货色,就不要折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钱包邮的货色,就不要折腾了吧

折腾才有劲

网友B:
又是热死的,基板都烤糊了~

网友C:
热死的  解决办法是换基板,灯珠要数量多 电流小,这样发热小才能寿命长

网友:
这种灯珠换1个2个不管用,坏了就要把板子上的灯珠都换了才能用的久一些

网友:
既然如此,那就是驱动坏了。还修什么?到五金电外面,扔掉的很多,大多是灯珠坏了,但驱动是好的。想拣多少就拣吧。不怕脏的话,小区垃圾筒里也会遇到。

网友D:
我有一个3W的灯泡,里面用的是那种直径8mm带两只脚的老封装。

用2~3年灯珠老化,闪烁;更换了灯珠,把驱动板调到1.2W(不能再小了,再小就微光闪,本来想调到0.5的),

顺便把主滤波电容从2.2uF换成22uF的,作为夜灯用,关灯还要亮5秒。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又是热死的,基板都烤糊了~

看到LED灯,就想到浓太田,灯神我们想你了。做饭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死的  解决办法是换基板,灯珠要数量多 电流小,这样发热小才能寿命长

还可以改驱动,限流。   但是亮度也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到LED灯,就想到浓太田,灯神我们想你了。做饭也好啊!!!!

人家现在是老板,没时间再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3W的灯泡,里面用的是那种直径8mm带两只脚的老封装。

用2~3年灯珠老化,闪烁;更换了灯珠,把驱动 ...

我的这个一闪即灭然后就烧灯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热死的,基板都烤糊了~

基板上的不是糊的,是我加松香焊过的,那是正极的焊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死的  解决办法是换基板,灯珠要数量多 电流小,这样发热小才能寿命长

刚刚在量整流桥输出的时候放了炮,两表笔接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板上的不是糊的,是我加松香焊过的,那是正极的焊盘点

白阻焊油明显已发黄,生前温度肯定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LED灯,就想到浓太田,灯神我们想你了。做饭也好啊!!!!

对啊,农太田。现在见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现在是老板,没时间再搞这个

一直说去尝尝灯神的酸菜鱼,一直都没有机会

网友:
驱动挂了,垃圾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阻焊油明显已发黄,生前温度肯定不低~

懒得搞了,元件太小了,直接扔了.

网友:
过压主芯片击穿了,灯珠300V当然烧了。。。

这个竟然保险都没有,PCB保险也没有,出点什么整流桥短路,电解电容漏电,可能就起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