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兄弟HL-2240打印机买了新的晒鼓换上还是不行,指示灯闪烁

楼主(2020-11-20):
我的兄弟HL-2240打印机买了新的晒鼓换上还是不行,开机Ready(绿)晒烁几秒钟后,风扇启动四个Toner(黄)、Drum(黄)、Error(红)、Ready(绿)指示灯闪烁。清零了还是不行。

1、开机Ready(绿)晒烁几秒钟后,风扇启动四个Toner(黄)、Drum(黄)、Error(红)、Ready(绿)指示灯闪烁。打开晒鼓门,关机
2、按住Go键,打开电源开关开机,Toner(黄)、Drum(黄)、Error(红)三个指示灯常亮,松开同时熄灭。
3、按两下Go键,Error(红)指示灯常亮。
4、再连续按5下Go键,指示灯Toner(黄)、Drum(黄)、Error(红)闪灭,Error(红)指示灯闪烁。
5、关闭晒鼓门,Ready(绿)指示灯亮,风扇启动。
然后,四个Toner(黄)、Drum(黄)、Error(红)、Ready(绿)指示灯又全部闪烁。
再次关闭电源,重新在开机又回到了第一步。
不知道哪里坏了,请高手赐教

网友:
以前送打印机去江苏溧阳修理,技术员不解答,只维修,最后抱歉地对我说技术就那么多,他们还要吃饭!

楼主:
谁能告诉我,兄弟2240打印机两侧的侧板怎么拆掉

网友A:
有手册就根据手册来,四灯闪时候,按一下go按键看看出现什么个提示,再按两下看看出现什么提示,一般大概其可能判断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手册就根据手册来,四灯闪时候,按一下go按键看看出现什么个提示,再按两下看看出现什么提示,一般大概其 ...

一下按住go toner指示灯亮。按两下drum和ready灯一起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下按住go toner指示灯亮。按两下drum和ready灯一起亮

没有清零,网找找教程,注意按键九下那儿,要等灯闪了,再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下按住go toner指示灯亮。按两下drum和ready灯一起亮

定影器坏了,开机摸摸热不热,热就是传感器问题,不热就换定影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下按住go toner指示灯亮。按两下drum和ready灯一起亮

定影器有220强电,注意安全

网友:
有没有仔细看维修手册啊

网友:
维修人员专用维修模式

楼主(2021-02-13):
新年好!
谢谢大家了,
换了定影组件,
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