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雷霆闪电AV震动棒2代拆解,号称1小时动力1小时加热,就是一片500MA锂电

楼主(2020-11-20):
夸的像朵花。实际上里面就是一堆白菜。营销就是牛啊。看看广告描写的高科技。 就差里面安上因特处理器了。能放进去一节18650。就变成PLUS版本了。

网友:
高级的还会喷水呢,经常在电影里看到,难怪看起来有一种亲切感。

楼主:
空间还能装个18650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A:
我就看看,我不说话

网友:
弄个超长续航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看看,我不说话

不说话。也知道你是老司机。

网友B:
从磨损看可见楼主使用次数非常可观

网友:
算了,就当支持天海翼。

网友C:
其实吧我要是设计师也要这样设计! 一般情况下5分钟的输出就够了! 多给你5分钟冗余是给你3p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磨损看可见楼主使用次数非常可观

不是过来人,怎么知道那个地方容易磨损呢。都是老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我要是设计师也要这样设计! 一般情况下5分钟的输出就够了! 多给你5分钟冗余是给你3p准备的!: ...

-3P-俺还小。不懂什么 意思。给解释一下。

楼主:
里面的这么些线。立马降低了设计的口味。,好的产品。应当没有这么些线。都是插接软线完成的。这个焊接方式,需要劳动密集才能干这么活。不适合上流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说话。也知道你是老司机。

那我路过的

网友D:
好家伙,留那么大空间为了以后改装呗

网友E:
下面这么尖,还可以干嘛?

网友:
这种情趣用品还是令我大开眼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家伙,留那么大空间为了以后改装呗

适合我们这些电子爱好者DIY,怎么改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这么尖,还可以干嘛?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这么尖,还可以干嘛?

尖尖的后面,大胆的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想做什么使用。

网友:
这个牛X了,还是个旧的……省略号代表千言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