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没人拆过的格润莱特20W LED灯泡

楼主(2020-11-20):
一个格润莱特20W的LED,好的,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有点分量,已经正常工作快2年了,实测17W,一直想拆看看看,昨天有空就拆了。还真有点不好拆,塑料面罩是打了胶的,用裁纸刀慢慢剥离。里面的铝质底盘也是上了胶的,怎么也拆不开,没办法只好在外壳上开了一条槽,然后用很尖的螺丝刀慢慢才撬开,费劲了。做工不错,整个外壳里面都是铝碗,难怪有点沉的。开关恒流,LED电压110V,电流150ma。想着也不需要这么亮,就把2个2.7欧姆的电阻换成一个2.2欧姆的电阻了,LED电流降为95ma,亮度没有明显下降,热量减少很多,以便延长寿命吧。

网友:
这个产品很一般啊。没有看到出彩的地方啊 也就10w左右吧

网友:
17瓦靠这样的包胶散热,估计灯板的温度肯定超过80度,能工作两年算不错了

网友:
LED照明驱动都是成熟方案了,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案,无非就是芯片的驱动电流大小。该LED灯的散热还是做得挺好的,所以这么小的体积能做这么大功率用了二年还没坏。楼主该怜香惜爱才是呢。

网友:
说明散热效果不错。

网友:
算是正规产品,典型塑包铝灯,20W有点玄乎

网友:
虚标一半功率算有良心了

网友:
类似的我也买过一个20瓦大号款,改小功率到5瓦台灯用,因为和台灯罩位置冲突,中间固定废旧节能灯壳加长一些。

楼主:
库房里用的,工作时间比较长。

网友:
用了这么久了也没坏就不要破坏了。 知道质量还行的, 做啥都不如在大铝碗周围打几个孔来的实在。传导的热量远不如直接对流辐射来的快

网友:
驱动电流调小一点吧,耐用,这些灯泡基本上都是热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