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淘宝的锂电工具喜欢乱标容量呢???

楼主(2020-11-20):
又是VF,又是TF的,就不能老老实实标个18V或者20V吗???
顺便问个问题,我看论坛里不少人说南威的还可以,也请明星代言了,可是它为什么就不能把电池标注改一下呢?

网友A:
特色
紫薯布丁

网友:
看着高端小白最喜欢了,而且没人管当然往大了标.

网友:
我这边做国内线上的时间不长,总体感受,国内线上价格做的极低,按照正常的成本价是做不到这个价格的。

你上面说的厂家不只是电池标签吧

网友:
忽悠小白的

网友B:
电池都这样! 别指望能用多久,实际还是选单机头合适,电池有比较便宜的可买,就是买个壳子和电路板,再单换电池是最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色
紫薯布丁

紫薯布丁是什么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都这样! 别指望能用多久,实际还是选单机头合适,电池有比较便宜的可买,就是买个壳子和电路板,再单 ...

南威的说是质保一年,我估计一年之后就开始坏了

网友:
因为卖家都知道自己的电池经不起检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薯布丁是什么梗

字数补丁,紫薯布丁是输入法自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都这样! 别指望能用多久,实际还是选单机头合适,电池有比较便宜的可买,就是买个壳子和电路板,再单 ...

你可能不知道,电机也有仿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威的说是质保一年,我估计一年之后就开始坏了

你想的太多了,哪里能支撑一年啊。
首先续航达不到要求 ,会降低工作效率
其次,寿命极短,是极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薯布丁是什么梗

字数补丁,明白了吧

网友:
现在看到这种就是用不住
还是买牌子省心

网友C:
也有不乱标的啊 但是价格一般比乱标的贵不少

网友:
乱标数值大,小白不懂就被收割了

网友:
因为有人就吃这套啊,分不清mah 电压 mwh的大有人在,不然什么88VF168VF为啥有市场,就瞄准这些盯着数字大买的呗,至今mah的科普力度也不够,大多数人还以为不同电压下的mah可以直接比较,能说什么呢?自己懂就行了,别人的事儿也管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不乱标的啊 但是价格一般比乱标的贵不少

也贵,我只是好奇他们为什么这么标注,把所有人都当白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贵,我只是好奇他们为什么这么标注,把所有人都当白痴吗

最简单的区分消费者的方式。

懂得自然不买,不懂得买了也分辨不出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