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频繁断线,换电容解决,但是换下的电容测了下没问题啊

楼主(2020-11-20):
家里无线用的TL-WR2041N,前几天天气热了频繁断线,换了4个大的电解电容以后好了,但是拆下的电解用ESR表测了下容量和ESR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啊。这路由之前用着都还挺好的,就前几天天气突然热了下就出问题了。

网友A:
也许,你换电容时把虚焊故障解决了。

网友:
有可能是存在虑焊导致的,不一定是电容问题。

网友B:
会不会高温下电容性能下降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高温下电容性能下降厉害?

通俗说法就是软故障,确实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高温下电容性能下降厉害?

原来我也以为是温度问题,但是我开机用手摸电容,连热的感觉都没有啊,机器本身也不热,最多也就40度左右,还是在CPU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换电容时把虚焊故障解决了。

不太可能,完全没有虚焊的迹象,而且这货是直插的,不是贴片的,虚焊可能性不大,有坛友说内部虚焊,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引脚拆下来都看过,很牢靠

网友:
可能温度高才出问题

网友C:
不建议换比原机更大容量的电容,电容容量越大,自放电越大

网友D:
电源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E:
很简单啊,再把拆下来的电容换回去,看看还有故障吗

有,ok电容问题。没有,ok虚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啊,再把拆下来的电容换回去,看看还有故障吗

有,ok电容问题。没有,ok虚焊问题。 ...

暂时不想拆了,这个是主无线路由,拆了没法无线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适配器有问题?

不是电源问题,电源没换,就换了电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换比原机更大容量的电容,电容容量越大,自放电越大

除非没合适的否则肯定不会换大啊,大了价格也高了,今天刚定了点固态,准备把手上几个路由都换一下,都不是很稳定

网友F:
100k情况下测试的??????还有就是Q值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k情况下测试的??????还有就是Q值多大??????

没有电桥,测不了这些,只有个ESR表,看内阻还正常,麻烦不要再诱惑我买电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桥,测不了这些,只有个ESR表,看内阻还正常,麻烦不要再诱惑我买电桥了 ...

数字电路都是高频电路,,,肯定要看100khz下的表现,,,其他频段不能很好的判断出来,,如果Q值低了,,电容的性能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字电路都是高频电路,,,肯定要看100khz下的表现,,,其他频段不能很好的判断出来,,如果Q值低了, ...

弱弱的问一句,主供电旁边的滤波电容也是高频电路吗?

网友G:
估计是损耗大了(Q值小),就算是内阻底也不一定有用。所以很多高频DC电路还是建议用耐压高一点的,比如5V电路用10V或者更高,用6.3V非常容易出问题,同等容量品质的同一系列电容,耐压值越高损耗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损耗大了(Q值小),就算是内阻底也不一定有用。所以很多高频DC电路还是建议用耐压高一点的,比如5V ...

谢谢建议,下次用2倍以上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