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容的ESR值和容量值都正常的情况下会不会有其他故障?

楼主(2020-11-20):
一台路由,频繁断线,换了电容以后好了,但是换下的电容用ESR表测了下都正常,请问除了容量和ESR值以外电容还有其他坏的可能吗?

网友A:
有可能内部会接触不良(其实是引脚与电容极片接触不良),一会儿接通一会儿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内部会接触不良(其实是引脚与电容极片接触不良),一会儿接通一会儿断开。 ...

这个几率不大吧?

网友B:
应该是其他地方还有故障

网友C:
因为你没有电桥,专业测量电容的
有个D值,就是损耗值
只有用电桥能测量出来,万用表对付电容都是白扯,哪怕是几千元福禄克,只能测量新电解电容,旧的想直观测量,只能用电桥。

电解电容用久了,坏就坏在D值上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各种花屏,波纹什么的问题,换电容能解决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没有电桥,专业测量电容的
有个D值,就是损耗值
只有用电桥能测量出来,万用表对付电容都是白扯,哪 ...

不是ESR值吗?内阻?我用ESR表测的,不是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其他地方还有故障

没啊,就换了4个电容,其他啥都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没有电桥,专业测量电容的
有个D值,就是损耗值
只有用电桥能测量出来,万用表对付电容都是白扯,哪 ...

完蛋,刚买的ESR表,看了你的回复又补了下课,发现又缺电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完蛋,刚买的ESR表,看了你的回复又补了下课,发现又缺电桥了

笑死,修个路由,最后买了个电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蛋,刚买的ESR表,看了你的回复又补了下课,发现又缺电桥了

一般用不着电桥的,电容这东西,直接换就完事儿了

如果想要电桥,李老师的7.8k电桥足够用了,小林电子家的,270多能买全套
用处其实不大,有这些钱,买电容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不着电桥的,电容这东西,直接换就完事儿了

如果想要电桥,李老师的7.8k电桥足够用了,小林电子家 ...

有这些钱,买新电容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不着电桥的,电容这东西,直接换就完事儿了

如果想要电桥,李老师的7.8k电桥足够用了,小林电子家 ...

确实,有这钱可以买一堆进口固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笑死,修个路由,最后买了个电桥

前阵子一个坛友不就差不多这样了嘛,混数码的多多少少都这么干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阵子一个坛友不就差不多这样了嘛,混数码的多多少少都这么干过

比如我就是

楼主:
不用比如,少说一半的坛友都这么干过,没干过的都是水平还不够但是蠢蠢欲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比如,少说一半的坛友都这么干过,没干过的都是水平还不够但是蠢蠢欲动的 ...

哈哈哈,我是那种水平不够,但是依旧蠢蠢欲动的

网友:
的确,纯粹业余爱好没必要电桥,我也二手入了一个100K的,习惯用电桥测一遍才上机

网友:
专业干维修的,,就有个电桥方便太多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