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卫生间排风扇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0-11-20):
通电不转怎么办?

网友A:
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换一个电容。

网友:
也有可能缺油报死了

网友:
之前我家的排气扇很吵 通电之后整个集成吊顶被抖得一起发声 自从去年3月份我换了松下之后 安静得经常忘记关排气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换一个电容。

我遇见的大多数情况下,是转轴卡涩。

网友:
罩极式电机,轴套缺油了

网友:
清灰,不行就换电容,再不行就换电机吧!

网友:
如果是抱轴导致线圈匝间短路,重绕的功夫不如再买一个双滚珠轴承款罩极电机配件,至少比含油轴套原装电机耐用。

网友:
先看看转动是否顺畅,顺便加点油,如果能转就好了,不行就是拆开电机,漆包线串联了一个温度保险,看看是不是这个烧了,坏了有就换,没有就跳过,

网友:
抱死了,就算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还是双滚珠轴承款罩极电机好用

网友:
上面的都是大神,看一眼就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变形移位原因?

网友:
和俺家同款,坏了后直接在排气孔塞就一个9038厘米台达双滚珠(去掉四个角,边框沾上海绵),风力劲爆,就是噪音有点大,像飞机起飞。等这风扇坏了再换个功率小点的。

网友:
这种电机寿命很长,我家的用了15年了,去年噪音有点大,拆下来清理加油后就恢复正常了,电机不是滚珠轴承而是轴套,用了这么久轴基本看不到磨损的痕迹,这质量没得说

网友:
如果不是轴承缺油卡住,就是线圈断路,这是罩极电机方便重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换一个电容。

亲,这个是罩极电机。

楼主:
拆开搞了点一油,呜呜响不转。不知道怎么办了,想再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