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交易区买的英国吸尘器电源CH01改戴森+充电烙铁

楼主(2020-11-20):
逛论坛交易区的时候看到一款吸尘器电源甩卖,巧的是卖家之前在论坛积分商城卖充电烙铁,

那就顺道一起晒单了吧。

人狠话不多,也不拍什么三维立体图了,直接台钳开壳看电源真容,跟卖家展示的一样。
个人觉得做工还可以。

英规插头,绝缘纸隔离,弹片与pcb板子压接,上壳有胶?不知道干啥的,
外壳是超声波焊接,无损开壳只能小心点。

奇葩的电源输出插头,里面有根针,与一般的DC输出是不同的

英规头子也是没法往国标插的,都得改

测试输出电压,空载,电源标称27V500mA,
戴森是26.1V,780mA,要改起来有点麻烦

空载看示波器纹波貌似不准,等下次上负载看满载效果

戴森电源烧了,换了芯片,撑了一段时间又烧了,内伤,不修了,还是换新板子靠谱

等有空改好电压电流再测试,研究了一下芯片,改起来不难

电烙铁送了一些配件,还有去掉10S保护的新主板,抽空换好了。

试了一下用新烙铁去拆焊这个电源的输出线,根本搞不动。。。还得上白光,尴尬了

总的来说,电源还是可以玩一玩的,至于充电烙铁嘛,
临时小焊点可以,大焊点或者无铅焊点是啃不动的

楼主:
电源芯片资料找到了,貌似不难

这种奇葩的座子6mm

网友A:
看着还行~

网友B:
也买了一组,分享下开壳经验吧。
电压改FB脚分压,20V以下芯片供电不足,要重绕变压器。。
CS并电阻可以稍微提高下功率,不连续使用20W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买了一组,分享下开壳经验吧。
电压改FB脚分压,20V以下芯片供电不足,要重绕变压器。。
CS并电阻可以稍 ...

台钳夹开的,清脆。
改了fb,24v稳定运行哈哈,限流没改,芯片是15W的,怕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行~

谢谢捧场,卖家说是原价两百多的电源,只能说品牌智商税,做工还是对得起两块钱的

网友C:
谢谢分享。。。。这美国货很中国风啊。。。。

网友D:
这电源像是后期定制的DC插头,内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E:
焊点太大,小功率烙铁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像是后期定制的DC插头,内部做工看着还可以。

是的,这种奇葩插头,只能剪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点太大,小功率烙铁搞不定

确实功率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美国货很中国风啊。。。。

made in china哈哈哈哈

网友F:
群友分享改电压方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群友分享改电压方法,仅供参考

嘿嘿,改电源改电流都可以的,注意限制功率不要超过15W

网友:
有一段时间就是流行大口带针电源,不同厂家还不通用

网友:
那电子yan的电烙铁也就是个玩具

网友(2022-05-01):
挖坟,电源不错,早没看到这个电源,我是用电动工具充电器改了电压给戴森用的。时间实际使用还行,就是外观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