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业余时间做了个电动吸锡器 t12焊台合一

楼主(2020-11-20):
前后买配件加手工制作花了一个星期左右才完活 因为手头有的都没有去买将就着用 所以做起来有些大  要不应该能小一半  t12原来就有 总的花费如下 汽车真空泵 汽车电磁阀朋友修车铺拿的没花钱 算80元吧 负压表25包邮 管子 开关 铜焊条 面板材料等小配件基本红包薅羊毛 花费也就不到5块钱 找师傅铜焊花费5元(师傅第一次焊 铜都焊化了 幸亏还能用)12v电源原来15元买的 24v电源用了两个12v串联 一元一个 储气罐是水冷替下来不要的有裂纹但不漏气  接头也是水冷接头 算20 主要就是将就真空泵和12v电源 这两个太大了 但是因为不用花钱再买 只能忍了

楼主:
喷了下漆 现在没干拆不开了对了 自喷漆是4块钱买的 有些粗糙 这样用着吧 反正也不选美 效果如图 剩下的焊点焊脚折弯了 就没取

楼主:
对了 还买了一个黄花吸锡器做的主体 花费18 一共150以内拿下吧 没仔细算 感觉还行 加热30s左右就能用 时间好像长点 可能是师傅焊接不那么好的原因 不差这一会了

网友A:
吸得干净,拆件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得干净,拆件方便了

嗯 比手动省事不少 就是大的直插件不行 没有那么宽的嘴子 想想办法再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比手动省事不少 就是大的直插件不行 没有那么宽的嘴子 想想办法再说

先用吸锡带对付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吸锡带对付着

嗯 还有手动的

网友B:
里面气泵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气泵什么样子的

淘宝搜索电动汽车真空泵 我是朋友那里拿的 注意要买老年代步车那种 那种吸力大还带止回 电动汽车的不行 好多不带止回 抽的快撒气也快 我挑了好几个试的

楼主:
就是这种 二手几十块 不过没必要 这种不是很好用 随便买个就行 这种电流大还要单独12v供电 弄个24v或者220v的 4 50块钱的都很好用  不要单独供电 和t12一个电源就行  不再吸力多大 关键是吸头 好多自制的容易堵 这个才是关键 真空泵不重要 说真空泵必须多少多少真空度的 那是没有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谢谢分享

谢谢顶贴

网友D:
象个女人一样捂着两个波波,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象个女人一样捂着两个波波,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没办法啊 喷了漆 以为干了 结果抓了一把漆。。。先不拆开了 干了的 做的过程太长 没法一一记录 等过几天拆开 也只是看个大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电动汽车真空泵 我是朋友那里拿的 注意要买老年代步车那种 那种吸力大还带止回 电动汽车的不行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