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万能的坛友,请教飞科375剃须刀一个问题?

楼主(2020-11-20):
飞科fs375电动剃须刀,不小心接了220v电源,把下边插口旁边的一颗8脚ic烧坏了崩掉了一块,看不清型号,有哪位大神
相同的板子,帮忙看下,这个芯片型号,万分感谢 啊

网友:
能得到正确答案概率有多大呢?

网友:
先学会把图拍清楚再说吧,另外你不会认为220直给只烧个供电吧~

网友:
都220v直接充电,看起来是金刚不坏之身

网友A:
我很好奇220v是怎么接上去的,有和dc接口一样的ac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220v是怎么接上去的,有和dc接口一样的ac接口吗

真有,我这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