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首拆万火YD-208智能感应时光灯/母婴灯,显示时间带闹钟功能

楼主(2020-11-20):
前年单位发的灯,10年老员工发灯,不到10年发3合1充电数据线,也是够扣门的。
这个灯放在家里也没怎么用,充满电大大概能用2周时间,一碰灯就亮,人不在面前,灯也要亮很长时间才灭。有两组灯,可以设定亮度,忘了能不能设定只开一组灯。可以设定2组闹钟,有人在面前自动显示时钟,没有人自动关闭。有时声音大一点都能把灯光时钟唤醒。

今年搬家拿出来发现开关有点问题,时好时坏,放了很久才折开看看,发现里面还用了不少芯片。

两组灯,耳朵是白光,光圈是暧光,中间是时钟

前面还有个红外感觉头

背面开关和充电口

上下图,外壳共3颗螺丝,都藏着在

后壳内还垫了张白纸

耳朵上的白光灯珠,共2颗

一个小板,一个喇叭,一个18650电池,里面还贴有一串数字的标签

应该是产品标签说是2000mah的电池,内置保护板

小板用一个6P的排线连接里面的板子

没有标识的芯片,连接喇叭,应该功放或者存储闹钟音乐的芯片

5脚芯片LTH7是常见的锂电池充电芯片

还没发完,楼下还有

楼主:
这块板子内容就很丰富

保存时间的板载电池,下面还有个振动开关,内置充电电池没想到还用上板载电池

BISS001芯片是红外传感器处理芯片,最近很火的红外感应灯里面也用的这种芯片

下图右下角DS1302B芯片是时钟芯片。
最上面TTP224N-BSB芯片是电容式感应原理设计的触摸IC。
电池右边TM1650是时钟数码管驱动芯片。
电池最右右边时钟芯片上面是新唐科技N76E003单片机,旁边还有调试端口,懂单片机的还有一定的可玩性。
N76E003为新唐高速1T 8051 单片机系列产品,提供18 KB Flash ROM、可配置Data Flash与高容量1 KB SRAM,支持2.4V 至 5.5V宽工作电压与-40℃至105℃工作温度,并具备高抗干扰能力 7KV ESD/4KV EFT。< 2% 误差之高精确度16 MHz RC晶振与高分辨率8通道12位ADC;并具备自我唤醒、欠压检测等功能;提供TSSOP20 (4mm*6.5mm) 与QFN20 (3mm*3mm) 小封装,兼具高性能与设计弹性。

Q2和Q3拍不是很清楚,丝印好像是03Y,PNP三极管

下图上面3个触摸键,中间时钟数码管,下面是红外感应头

找不到这个开关,只能拆开清洁一下再装上去,反正问题解决了。做工还是蛮不错的,两块小板用的还都是双面板,可惜我不会单片机,要不然可以重新改一下适合我用的程序

网友A:
发数据线这操作……

网友:
除了电池山寨外,其他都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数据线这操作……

我10年以上老员工,没发充电线,就是可以伸缩,苹果,安卓都可以用的充电线

网友:
谢谢分享,挺高级的

网友:
很复杂。为什么这么复杂,监视老员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10年以上老员工,没发充电线,就是可以伸缩,苹果,安卓都可以用的充电线 ...

再厉害也就一条数据线,这发还不如不发,我要是收到都觉得窝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厉害也就一条数据线,这发还不如不发,我要是收到都觉得窝火

伸缩线的设计想法不错,只是塑料件有不少再生塑料,不如手动卷好数据线收纳。楼主的感应闹钟创意不错,单片机即使会编程,也得买芯片和编程器才能用,不少消费类单片机是一次性写入,写入完后没法擦除,得再买同型号空单片机刷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