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取款机电源36/24/12三电压 不知道怎么启动

楼主(2020-11-20):
不知道怎么启动,有朋友知道吗告诉我一声。能改可调吗?

网友:
好货啊!黄绿是地线 另两根接220即可

网友:
估计和服务器电源一样,要短接。楼主有时间慢慢试。应该是黑色两排的接口那里。

网友:
电线上还带磁环果然厉害了:Strive:

网友:
东西不错,先打开捡查一下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