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裕民电热毯YM93104 单人三档速热单控 温控器拆解

楼主(2020-11-20):
一共应该有4档。3档发热,分别是20 30 60w  还有一个关闭

网友A:
这玩意儿还是低压直流的安全,但就是太贵了!

网友B:
高档全功率,中档经二极管半波,低档经二极管+功率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还是低压直流的安全,但就是太贵了!

不漏水,不线损,问题不大。被窝热了就断电,更安全。

冬天,扬州是不供暖气的。被窝热最快捷的方法是开电吹风,特别是康夫交流电机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还是低压直流的安全,但就是太贵了!

弄一台一比一绕组隔离变压器过来。不过我觉得不锈钢单层运动水壶也不错,比热水袋耐用很多,放一壶开水在床里面也能取暖,不用担心漏电,不过得买质量好点带有密封圈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档全功率,中档经二极管半波,低档经二极管+功率电阻

电阻功率只有0.2w,没有直接调节电路的会烧,这里只给指示灯用。走线不一样,一共有4路电热丝,最高的就是高档。中档是1路小功率+半波小功率。低档只有1路小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还是低压直流的安全,但就是太贵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上次拆了看了下,电阻丝实在塑料管子里的。塑料管任性还可以,应该不是很容易断裂的。

网友(2024-01-01):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还是低压直流的安全,但就是太贵了!

低压直流的一般低于36V为安全电压,儿童孕妇要求更低要24V。
一个电热毯功率起码要有100W才会比较暖。这样36V的供电电源就要3A,24V就要4A,这样的低压电源不仅成本高而且发热也大,甚至大电流的还要用上风扇散热。
220V符合国标的电热毯不过25块起,低压的起码要100块,低压电热毯不仅价格翻两番,电源大还有噪音,难怪销量极少,只有24V电热毯还有一些汽车用户还卖得出去。